请教为什么下面程序在s3c2440的板子上不能够正常显示800*600的起始画面

楼主:
各位大侠,
  请教为什么下面程序在s3c2440的板子上不能够正常显示800*600的起始画面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def.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nand.h"
#include "loader.h"
#include "k.h"

// == Params == //
#define CLKVAL_TFT_800600         (0)
#define MVAL                (13)
#define MVAL_USED         (0)

//Timing parameter for LTS350Q1(SAMSUNG)
#define VBPD_800600                ((23-1)&0xff)  //(23)  //Vsync blanck porch: 23
#define VFPD_800600                ((12-1)&0xff)  //(12) //Vsync front porch: 12
#define VSPW_800600            ((10-1)&0xff)  //(10) //Vsync pulse width: 10

#define HBPD_800600                ((46-1)&0xff)   //(46)   //Hsync blanck porch: 46
#define HFPD_800600                ((210-1)&0xff)  //(210) //Hsync front porch: 210
#define HSPW_800600            ((6-1)&0xff)    //(6)    //Hsync pulse width: 6

#define M5D(n) ((n) & 0x1fffff)        // To get lower 21bits
//TFT800600
#define LCD_XSIZE_TFT_800600         (800)//800
#define LCD_YSIZE_TFT_800600         (600)//600

#define HOZVAL_TFT_800600        (LCD_XSIZE_TFT_800600-1)//800-1=799
#define LINEVAL_TFT_800600        (LCD_YSIZE_TFT_800600-1)//600-1=599

#define SCR_XSIZE_TFT_800600         (LCD_XSIZE_TFT_800600*2)//800*2=1600
#define SCR_YSIZE_TFT_800600         (LCD_YSIZE_TFT_800600*2)//600*2=1200

// LCD Params
U32 (*frameBuffer8BitTft800600)[SCR_XSIZE_TFT_800600/4];//800
#define PALETTE     0x4d000400                         //Palette start address
#define LCDFRAMEBUFFER 0x33800000 //_NONCACHE_STARTADDRESS
    // 1. The LCD frame buffer should be write-through or non-cachable.
    // 2. The total frame memory should be inside 4MB.
    // 3. To meet above 2 conditions, the frame buffer should be
    // inside the following regions.
    // 0x31000000~0x313ffffff,
    // 0x31400000~0x317ffffff,
    // 0x31800000~0x31bffffff,
    //        .....
    // 0x33800000~0x33bffffff

// =====   _PutTft8Bit_800600  ===== //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32 c)
{
    if(x         frameBuffer8BitTft800600[(y)][(x)/4]=(frameBuffer8BitTft800600[(y)][x/4]
        & ~(0xff000000>>((x)%4)*8) ) | ( (c&0x000000ff)<<((4-1-((x)%4))*8) );
}

void lcdplay(void)
{

        int i,j,k,m,n;
        int x0,y0;
        U32* palette;

        //======PWM timer init ======//
        rTCFG0 =24;
    rTCFG1 &=~(0xf);
    rTCMPB0 =2500;
    rTCNTB0 =5000;
    rTCON &=~(0xf);
    rTCON |=0xa;
    rTCON &=~(0xf);
    rTCON |=0x9;

        //===========Lcd port init==========//
    rGPCUP=0xffffffff; // Disable Pull-up register
    rGPCCON=0xaaaaaaa9; //Initialize VD[7:0],LCDVF[2:0],VM,VFRAME,VLINE,VCLK,LEND
    rGPDUP=0xffffffff; // Disable Pull-up register
    rGPDCON=0xaaaaaaaa; //Initialize VD[23:8]

    /*==========Lcd_Palette8Bit_Init==========*/
    rLCDCON5|=(1<<11); // 5:6:5 Palette Setting
    palette=(U32 *)(PALETTE);
        //*palette++=Colorsk;

     *palette++=0; //black
    for(i=0;i<256;i++)

           {
            unsigned char cdata, p_red, p_green, p_blue;

                p_red=(i & 0xe0);
                p_green=(i & 0x1c);
                p_blue=(i & 0x03);
            *palette++=((U32)((p_red<<8)|(p_green<<6)|(p_blue<<3)));
    }
        *palette=0xffff; //white

    //===========Lcd init==========//
    frameBuffer8BitTft800600=(U32(*)[SCR_XSIZE_TFT_800600/4])LCDFRAMEBUFFER;
           rLCDCON1=(CLKVAL_TFT_800600<<8)|(MVAL_USED<<7)|(3<<5)|(11<<1)|0;
        // TFT LCD panel,8bpp TFT,ENVID=off
        rLCDCON2=(VBPD_800600<<24)|(LINEVAL_TFT_800600<<14)|(VFPD_800600<<6)|(VSPW_800600);
        rLCDCON3=(HBPD_800600<<19)|(HOZVAL_TFT_800600<<8)|(HFPD_800600);
        rLCDCON4=(MVAL<<8)|(HSPW_800600);
        rLCDCON5=(1<<9)|(1<<8);        //FRM5:6:5,HSYNC and VSYNC are inverted//(1<<11)|

        rLCDSADDR1=(((U32)frameBuffer8BitTft800600>>22)<<21)|M5D((U32)frameBuffer8BitTft800600>>1);
        rLCDSADDR2=M5D(((U32)frameBuffer8BitTft800600+(SCR_XSIZE_TFT_800600*LCD_YSIZE_TFT_800600/1))>>1 );
        rLCDSADDR3=(((SCR_XSIZE_TFT_800600-LCD_XSIZE_TFT_800600)/2)<<11)|(LCD_XSIZE_TFT_800600/2);
        rLCDINTMSK|=(3); // MASK LCD Sub Interrupt
        rLPCSEL&=(~7); // Disable LPC3600
        rTPAL=0; // Disable Temp Palette
        //rTPAL = (1<<24)|((0xff)<<0); // Enable Temporary Palette : blue

        //============Lcd PowerEnable===========//
                    //GPG4 is setted as LCD_PWREN
        rGPGUP=rGPGUP&(~(1<<4))|(1<<4); // Pull-up disable
        rGPGCON=rGPGCON&(~(3<<8))|(3<<8); //GPG4=LCD_PWREN
                    //Enable LCD POWER ENABLE Function
        rLCDCON5=rLCDCON5&(~(1<<3))|(1<<3);   // PWREN
        rLCDCON5=rLCDCON5&(~(1<<5))|(0<<5);   // INVPWREN
                           // ENVID=ON,enable the LCD output
    rLCDCON1|=1;

    // ============ Show Map ============= //显示开机图片
    for(k=0,j=0;j<600;j++)
       for(i=0;i<800;i++)
       {
                   ackj[k++]//PutPixel(i,j,ackj[k++]);
       }

}

// ======== Draw Process Bar ======== //进度条

int currWidth=0;
int const bar_height=LCD_YSIZE_TFT_800600*0.07;
int bar_base  =LCD_YSIZE_TFT_800600-bar_height;

void drawProcessBar(DWORD total,int current)
{
        int i,j;

        if(total != -1)
        {
                // Bar Dimension
                int bar_width =LCD_XSIZE_TFT_800600*(current*1.0/total);

                // will be very fast
                if(bar_width>currWidth)
                {
                        for(j=0;j                                 PutPixel(bar_width,j+bar_base,(int)(255-16+1));

                        currWidth=bar_width;
                        //Uart_SendString("#");
                }
        }
}

网友:
LCDFRAMEBUFFER 地址不正确

网友:
请问LCDFRAMEBUFFER 怎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