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操作系统GDI打印机驱动开发

楼主(2009-04-17):
求教无操作系统GDI打印机驱动开发
我现在有usb接口的hp激光打印机。其打印机语言为基于主机的打印语言。
请问在无操作系统情况下可以开发其打印机驱动么?
此驱动用于打印现有lcd显示屏的bmp格式屏幕图片。目前已有屏幕的bmp图片生成函数。
求教开发思路!!
操作系统
打印机驱动
开发
接口

网友A:
指的是主机无操作系统?还是打印机无操作系统?
主机无操作系统,那么你就需要自己完成 usb 的一整套处理,然后将打印信息通过 usb 传递给 usb激光打印机...

网友B:
可以开发。
USB接口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要获取打印机的命令说明。
无系统时,直接通过USB接口按顺序逐步发送这些命令和数据即可。

网友C:
是主机无操作系统。目前USB数据传输部分已经完成。
请问打印机命令我该参考什么协议或者标准?(目前我有的只是usb打印机类标准。其中只含有获取设备ID、复位获取端口状态三个命令)
传输的数据根据我所有的激光打印机(基于主机的打印语言)应该进行什么格式转换?我现在只有bmp数据源获取函数,如何把它转换成打印机可以识别的格式?

网友D:
请各位指导,过后散分,分不够的话,大家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