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ke命令手动编译带符号表的vxWorks.st images?

楼主:
 把我快难死了!请教了很多高人,又是修改config.h文件,又是修改usrConfig.c、makefile文件.....。办法用尽了,却仍然报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vxWorks.st'.  Stop.”信息。还是要在这里请教真正的高人。注:我用的是pcPentium CPU。感谢万分!!!(实在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没有分)

网友:
此问题对我来说难死了,我用了好几天都没有解决。还请高手帮助,我一定会感激不尽的,那不多的20分一定送给你。(我用的是Tornado2.2)

网友:
先找个能编译的,在上面改

网友:
我就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以编译的,请帮帮忙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makefile哦?
自己重新写个makefile看下

网友:
有makefile,但不知怎样改?

网友:
步骤:
1. run torvars.bat
2. cd /target/config/pcPentium4
3. make vxWorks.st //注意大小写

将2中的路径换为你的工程路径即可。

网友:
貌似 没有找到编译路径
楼主给的说明不够详细。
建议将你的操作和makefile贴出来,这样好分析

网友:
如6楼所说的在Tornado的标准BSP下是可以编译的(只是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vxWorks.st),但在我自己建的Project下则不行。
以下是我的Makefile文件,请高手指教。
## core information

ifeq ($(wildcard Makefile),)
PRJ_DIR        = ..
PRJ_DIR        = .
endif
PRJ_FILE       = VMWareLC32.wpj
PRJ_TYPE       = vxWorks
PRJ_OBJS       = sysALib.o sysLib.o usrAppInit.o prjConfig.o linkSyms.o
BOOT_OBJS      = romInit.o romStart.o $(BOOT_EXTRA)
BUILD_SPEC     = default
BSP_DIR        = $(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TGT_DIR        = $(WIND_BASE)/target

## set searching directories for dependencies

vpath %.c $(BSP_DIR)
vpath %.cpp $(BSP_DIR)
vpath %.cxx $(BSP_DIR)

## build-configuration info

ifeq ($(BUILD_SPEC),default)
CPU            = PENTIUM
TOOL           = gnu
TOOL_FAMILY    = gnu
DEFAULT_RULE   = vxWorks
endif

## component-configuration info

COMPONENTS = INCLUDE_ANSI_ASSERT \
        INCLUDE_ANSI_CTYPE \
        INCLUDE_ANSI_LOCALE \
        INCLUDE_ANSI_MATH \
        INCLUDE_ANSI_STDIO \
        INCLUDE_ANSI_STDIO_EXTRA \
        INCLUDE_ANSI_STDLIB \
        INCLUDE_ANSI_STRING \
        INCLUDE_ANSI_TIME \
        INCLUDE_ARP_API \

.............

        INCLUDE_WINDVIEW \
        INCLUDE_WINDVIEW_CLASS \
        INCLUDE_WVUPLOAD_FILE \
        INCLUDE_WVUPLOAD_TSFSSOCK
COMPONENT_LIBS =

include $(TGT_DIR)/h/make/defs.project

## build-configuration info

ifeq ($(BUILD_SPEC),default)
AR               = arpentium
AS               = ccpentium
BOOT_EXTRA       =
CC               = ccpentium
CC_ARCH_SPEC     =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CFLAGS           =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PRJ_DIR) -I$(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DPRJ_BUILD
CFLAGS_AS        =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P -xassembler-with-cpp -I$(PRJ_DIR) -I$(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DPRJ_BUILD
CFLAGS_AS_PROJECT =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h -I. -I$(WIND_BASE)\target\config\all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src/config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P -xassembler-with-cpp
CFLAGS_PROJECT   =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h -I. -I$(WIND_BASE)\target\config\all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src/config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CPP              = ccpentium -E -P
EXTRA_MODULES    =
LD               = ldpentium
LDFLAGS          = -X -N
LD_LINK_PATH     = -L$(WIND_BASE)/target/lib/pentium/PENTIUM/gnu -L$(WIND_BASE)/target/lib/pentium/PENTIUM/common
LD_PARTIAL       = ccpentium -r -nostdlib -Wl,-X
LD_PARTIAL_FLAGS = -X -r
LIBS             = $(VX_OS_LIBS)
NM               = nmpentium -g
OPTION_DEFINE_MACRO = -D
OPTION_DEPEND    = -M -w
OPTION_GENERATE_DEPENDENCY_FILE = -MD
OPTION_INCLUDE_DIR = -I
OPTION_LANG_C    = -xc
OPTION_UNDEFINE_MACRO = -U
RAM_HIGH_ADRS    = 00108000        # Boot image entry point
RAM_LOW_ADRS     = 00308000        # VxWorks image entry point
SIZE             = sizepentium
TOOL_FAMILY      = gnu
POST_BUILD_RULE  =
endif

# override make definitions only below this line

# override make definitions only above this line

include $(TGT_DIR)/h/make/rules.project

## build-configuration info

sysALib.o: $(PRJ_DIR)/prjParams.h

ifeq ($(BUILD_SPEC),default)

usrAppInit.o:
        $(CC)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PRJ_DIR) -I$(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DPRJ_BUILD  -c $(PRJ_DIR)/usrAppInit.c
endif

ifeq ($(BUILD_SPEC),default_rom)

usrAppInit.o:
        $(CC)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PRJ_DIR) -I$(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DPRJ_BUILD  -c $(PRJ_DIR)/usrAppInit.c
endif

ifeq ($(BUILD_SPEC),default_romCompress)

usrAppInit.o:
        $(CC)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PRJ_DIR) -I$(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DPRJ_BUILD  -c $(PRJ_DIR)/usrAppInit.c
endif

ifeq ($(BUILD_SPEC),default_romResident)

usrAppInit.o:
        $(CC) -g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efer-pop -I$(PRJ_DIR) -I$(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 -I$(WIND_BASE)/target/h -I$(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 -I$(WIND_BASE)/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DPRJ_BUILD  -c $(PRJ_DIR)/usrAppInit.c
endif

## dependencies

sysALib.o: $(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sysALib.s \
        $(PRJ_DIR)/prjComps.h \
        $(PRJ_DIR)/prjParams.h

sysLib.o: $(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sysLib.c \
        $(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lib/gcc-lib/i586-wrs-vxworks/2.9-PentiumIII-010221/include/stddef.h \
        $(PRJ_DIR)/prjComps.h \
        $(PRJ_DIR)/prjParams.h \
        $(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lib/gcc-lib/i586-wrs-vxworks/2.9-PentiumIII-010221/include/stdarg.h

romInit.o: $(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romInit.s \
        $(PRJ_DIR)/prjComps.h \
        $(PRJ_DIR)/prjParams.h

romStart.o: $(WIND_BASE)/target/config/comps/src/romStart.c \
        $(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lib/gcc-lib/i586-wrs-vxworks/2.9-PentiumIII-010221/include/stddef.h \
        $(PRJ_DIR)/prjComps.h \
        $(PRJ_DIR)/prjParams.h \
        $(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lib/gcc-lib/i586-wrs-vxworks/2.9-PentiumIII-010221/include/stdarg.h

usrAppInit.o: $(PRJ_DIR)/usrAppInit.c

prjConfig.o: $(PRJ_DIR)/prjConfig.c \
        $(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lib/gcc-lib/i586-wrs-vxworks/2.9-PentiumIII-010221/include/stddef.h \
        $(PRJ_DIR)/prjComps.h \
        $(PRJ_DIR)/prjParams.h \
        $(WIND_BASE)/host/$(WIND_HOST_TYPE)/lib/gcc-lib/i586-wrs-vxworks/2.9-PentiumIII-010221/include/stdarg.h

linkSyms.o: $(PRJ_DIR)/linkSyms.c

## user defined rules

romStart.o :
        $(CC) $(OPTION_OBJECT_ONLY) $(CFLAGS) $(PROJECT_BSP_FLAGS_EXTRA) $(ROM_FLAGS_EXTRA) $< -o $@

romcard_bootrom_512.hex: depend.$(BSP_NAME) romcard.o bootrom_uncmp
        - @ $(RM) $@
        $(LD) -o romcard -X -N -e _romcard romcard.o
        $(ROMSIZEPROG) -b 7fe00 bootrom_uncmp
        $(BINHEX) -a 0 bootrom_uncmp | $(SED) -e "/S9/d" > $@
        $(BINHEX) -a 7fe00 -b romcard >> $@
        - @ $(RM) romcard.o romcard

.............

romcard_vxWorks_st_512.hex: depend.$(BSP_NAME) romcard.o vxWorks.st_rom
        - @ $(RM) $@
        $(LD) -o romcard -X -N -e _romcard romcard.o
        $(ROMSIZEPROG) -b 7fe00 vxWorks.st_rom
        $(BINHEX) -a 0 vxWorks.st_rom | $(SED) -e "/S9/d" > $@
        $(BINHEX) -a 7fe00 -b romcard >> $@
        - @ $(RM) romcard.o romcard

sysALib.o :
        $(AS) $(OPTION_OBJECT_ONLY) $(CFLAGS_AS) $(PROJECT_BSP_FLAGS_EXTRA) $(WIND_BASE)/target/config/pcPentium/sysALib.s -o $@

prjConfig.o :
        $(CC) $(OPTION_OBJECT_ONLY) $(CFLAGS) $(PROJECT_BSP_FLAGS_EXTRA) $(PRJ_DIR)/prjConfig.c -o $@

网友:
哪位高手有能在自建projiect下编译vxWorks.st的makefile文件吗?如果能将主要结构让我参考,将不胜感激!

网友:
2楼掌柜的能给提供一个可以编译的makefil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