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D驱动是否需要互斥的讨论??

楼主:
我发现很多NAND驱动中,对FMD_WriteSector等函数都没有加个CriticalSection进行互斥处理,我个人理解这样可能会导致对NAND控制器操作的混乱,尤其是如果某个驱动直接使用了FMD_xxx函数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在上层做了互斥的。

网友:
你自己做的时候要注意加。

网友A:
如果在FMD_IOControl 操作nand 就是要加入互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FMD_IOControl 操作nand 就是要加入互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FMD_IOControl 操作nand 就是要加入互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里面是我们直接调用的,当然一般的nand 都没有在FMD_IOControl操作
这个nand 的,除非做wince下的升级NK,或者bootloader,或者logo 等

因为这个时候上层调用都没有加入互斥,如果文件系统有读写行为,那么就会导致数据会被共享,
这样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你怎么知道上层调用都没有加入互斥?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要加入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