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读取文件呢?

楼主:
   MDK环境下,我想在SDRAM中运行对nand的编程操作,结果一使用fopen就程序挂掉了。

以前学校里用的TUBOR 2.0中打开文件等操作只需要包含个头文件, 就OK了。。。这让我以为在MDK下照样可以只要调用 也可以轻松使用呢?但是错了,MDK下的C库中有没有文件系统是个问题,即使有文件系统,那是不是和标准的兼容的也是个问题。

难道在MDK下直接读取文件的操作就无法实现了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和你用的TURBO C 有一定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你用的TURBO C 有一定区别,

hi,你好
你能具体讲讲吗?我不懂哎

网友B:
fopen()等文件操作需要文件系统支持。MDK的环境下有文件系统支持吗?如果没有,则不能用。如果有,参考一下手册或者说明,是不是这个A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pen()等文件操作需要文件系统支持。MDK的环境下有文件系统支持吗?如果没有,则不能用。如果有,参考一下手册或者说明,是不是这个API?

哦,谢谢你

那就是说这个编译器本身需要有FS支持,才能在这个编译器中使用fopen等操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open()等文件操作需要文件系统支持。MDK的环境下有文件系统支持吗?如果没有,则不能用。如果有,参考一下手册或者说明,是不是这个API?

哦,谢谢你

那就是说这个编译器本身需要有FS支持,才能在这个编译器中使用fopen等操作了??

那是肯定的,不同的硬件环境需要不同的文件系统的支持。

网友:
你需要自己移植一份FAT文件系统。。不然没法存的~~

网友:
是C吗???用fopen

网友:
有fs才可以用fopen的,fopen底层也是在调用系统的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