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的数据库

楼主(2010-02-27):
Windows ce的数据库
在PC上怎么将一个TXT文件导入到一个Windows ce的数据库文件里面,用什么软件,怎么使用。网上有个Sybase Central ,不过找不到下载地址。谁有的话发个给我,谢谢!邮箱:yhnujm258147@163.com
数据库文件
windows
下载地址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啊,方法都没的?

网友B:
没有,需要自己写
CE下的数据库,LZ想要什么数据库:SQLCE,还是其它

网友C:
要一个简单的就可以了,CEDB

网友D:
就两列的,前面一列是 信息类型 后面一列是 信息的解释
信息类型 信息解释
000 XXXXXXXXX
001 xxxxxxxxxxx
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E:
SQLCE,SQLite都不错呀

网友F:
请问怎么做?数据都在txt文件上

网友G:
可以自己写个小软件解析,然后写数据库

网友H:
怎么写啊?不会啊,哪位高手教教啊

网友I:
先读取TXT文件中的内容,然后把内容插入到相应的数据库文件中。
个人比较推荐使用
SQLite数据库
,因为它是开源的,用于商业非常合适不需要支出额外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