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波特率越大串口通讯时数据越容易出错

网友:
这个想想也能猜出来吧!

网友:
波特率越大,每个比特分配到的时间越少,从而导致每个比特受干扰和衰减的影响越大,因此就越容易出错

网友:
波特率影响一般是受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
我目前用ARM7通过UART0往外面发数据,我想知道如果波特率提高了,数据出错也变大了会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
跟通讯距离也有关系………………

网友:
跟软件程序没啥关系,如果要说有关系就是波特率设置那儿的波特率修正参数,这个越是通讯速率高误码率越高

网友:
波特率主要受硬件限制

主要是传输线的长度和线缆的质量

一般来说波特率越高,传输的距离越短

9600波特率的时候,我印象里好像传输距离在20米以内

要远距离传输的话,转换成422或485吧

网友A:
我这应该不是距离的原因,我用的是USB转串进行PC机与终端间的通信,这相差一米都没有。
会不会是发送速度太快,程序处理不过来导致出错率提高?而是我用的波特率又都在终端的接受范围内
一般会是哪些因素在提高波特时导致错误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应该不是距离的原因,我用的是USB转串进行PC机与终端间的通信,这相差一米都没有。
会不会是发送速度太快,程序处理不过来导致出错率提高?而是我用的波特率又都在终端的接受范围内
一般会是哪些因素在提高波特时导致错误提高的?

1、你的USB转串,质量到底怎么样,很难说。你还是直接用串口线先确定好。
2、线缆的质量问题,抗干扰能力是否够强。可以多试几种线缆。
3、软件也可能有问题,不过看起来楼主的软件部会有问题。

网友:
先假定全部的东西都是好的,对的,那么波特率越高时数据越容易出错的一般因素是什么?比如像二楼的时间分配之类的,受硬件限制的话,那么除了距离外还有哪些限制因素?
我现在是想把所有可能的原因找出来,然后一一排除。

网友:
主要和干扰、通信距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