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内存映射文件操作的疑惑

楼主:
WinCE5.0内存映射文件操作的疑惑,
有这么一段程序:

// 设定内存映射大小、偏移量等参数
__int64 qwFileSize = 0xD59F80;//文件的最大字节数13.3MB(0xD59F80)/64MB(0x4000000)/128MB(0x8000000)
__int64 qwFileOffset = 0;          //偏移量
__int64 T = 0;                  //阀值
DWORD dwBytesInBlock = 0;         //每次映射的内存大小
__int64 qwLogFileSize = 0;        //日志文件的字节数

//WinCE推荐使用CreateFileForMapping()替代CreateFile()来创建/打开用于内存映射访问的文件
        hFile = CreateFileForMapping(_T("\\Storage Card\\MessageA1")/*path + _T("\\Log.txt")*/,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NULL,OPEN_EXISTING/*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READONLY/*FILE_ATTRIBUTE_ARCHIVE*/,NULL);
        if(hFile == NULL)
        {
                MessageBox(_T("无法创建临时日志文件!\r\n请联系服务提供商!"),_T("ABC"),MB_ICONEXCLAMATION | MB_ICONWARNING | MB_ICONEXCLAMATION);
                return;
        }
        //创建一个文件映射内核对象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hFile,    // Current file handle.
                NULL,                        // Default security.
                PAGE_READONLY,                // Read ONLY        // PAGE_READWRITE(Read/write permission).
                0,                        // 文件的最大字节数高32位
                qwFileSize,                // 文件的最大字节数低32位(此处为13.3MB)
                NULL);
        if(hMapFile == NULL)
        {
                MessageBox(_T("创建临时日志文件映射对象失败,错误代码!\r\n请联系服务提供商!"),_T("ABC"),MB_ICONEXCLAMATION | MB_ICONWARNING | MB_ICONEXCLAMATION);
                CloseHandle(hMapFile);
                return;
        }
        //获取部分映射文件视图,在映射时,需要指定映射区域的开始位置qwFileOffset以及映射区域的大小dwBytesInBlock[0表示这个文件映射]
        lpMapView = (PBYTE)MapViewOfFile(hMapFile,FILE_MAP_READ/*FILE_MAP_WRITE*/,(DWORD)(qwFileOffset>>32),(DWORD)(qwFileOffset&0xFFFFFFFF),qwFileSize);
        if(lpMapView == NULL)
        {
                MessageBox(_T("映射临时日志文件视图失败,错误代码:1\r\n请联系服务提供商!"),_T("ABC"),MB_ICONEXCLAMATION | MB_ICONWARNING | MB_ICONEXCLAMATION);
                CloseHandle(hFile);
                CloseHandle(hMapFile);
                return;
        }

本思是想把Storage Card(SD卡)下MessageA1二进制文件映射为内存文件(13.3MB大小),三个步骤中都对文件的属性为只读,这段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最终得到的lpMapView数据内存指针所指示的数据区域数据为空百,请问是怎么原因?

谢谢!谢谢!

网友:
用GetLastError()看看函数执行错误的类型是什么?

可能是内存不足.

网友A:
申请空间是以1MB为基本单位,因此13.3MB是申请不成功的,13.3MB必须取整

网友:
三个函数,没有不执行成功的!
三个函数返回的值或句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空间是以1MB为基本单位,因此13.3MB是申请不成功的,13.3MB必须取整

通过语句,

GetSystemInfo(&sysinfo);
//64KB,动态获取当前操作系统的分配粒度
DWORD dwAllocationGranularity = sysinfo.dwAllocationGranularity;

得知WinCE操作系统的分配粒度是64KB的

网友:
要映射的文件大小为14000000Byte,对应WinCE操作系统的分配粒度是65536Byte的情况,那就在
hMapFile = CreateFileMapping()中设置映射对象大小为14024704Byte(65536Byte*214),但是执行CreateFileMapping()不成功!
GetLastError()返回5,拒绝访问!
何解

网友:
1. CreateFileForMapping 的返回值不会是 NULL, 失败时是 INVALID_HANDLE_VALUE.

2. CreateFileMapping 失败时的返回值可能是 NULL or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空间是以1MB为基本单位,因此13.3MB是申请不成功的,13.3MB必须取整

难道是所要映射的文件要是1MB的整数倍(或是64MB的整数倍)?

网友:
对于CreateFileMapping函数,MSDN里面提到:
This function will not work on a Windows CE–based platform that does not support demand paging.

而demand paging的禁使能是在config.bib里面配置的,你查查ROMFLAGS的定义。
Flag Description
0x00000001 Demand paging is disabled.
0x00000002 Disable full-kernel mode.
0x00000010 Trust only modules from the ROM MODULES section.
0x00000020 Use this flag to stop flushing soft TLB (x86 only).
0x00000040 Honor the /base linker setting for D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