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计数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在学习单片机,用C写了个单片机计数器的小程序,如下:
#include < reg52.h >
sbit P1_1=P1^1;
void main()
{
TMOD=0x05;
P1_1=1;
while(1)
{
TR0=1;
TH0=0xff;
TL0=0xfb;
if(TF0)
P1_1=!P1_1;
TF0=0;
TR0=0;
}
}
本意是想当记数到5时让P0_1口翻转。程序在Keil里debug正常,但却不能在Multisim里模拟出来。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不知道怎样将电路图上传上来。

网友:
貌似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在Multisim里8052的T0口我接了个Agilent的波形发生器,频率为0.5hz,电压为4.5v,在P1_1口接了个示波器,没观察到电压有翻转。

网友:
while(1)  // 你这是个循环
{
TR0=1;    // 启动T0
TH0=0xff;   // 置初值.....实际上你的循环速度要远高于T0计数的速度, T0的计数值一直都是0XFFFB
TL0=0xfb;   // ...
if(TF0)     // 检测 TF0为1则翻转 P1_1
P1_1=!P1_1; // 这一行其实永远不会被执行
TF0=0;      // 清除 TF0
TR0=0;      // 停止T0运行
}

网友:
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是不是一定要用到中断啊!

网友:
// 改一下....不过时间并不精确...
void main()
{
  TMOD=0x05;
  P1_1=1;
  while(1)
  {
    if(TF0)
    {
       P1_1=!P1_1;
       TF0=0;
       TR0=0;
       TH0=0xff;
       TL0=0xfb;
       TR0=1;
    }
  }
}

网友:
void main()
{
  TMOD=0x05;
  TH0=0xff; // 刚才不小心剪跑了.....
  TL0=0xfb;
  TR0=1;
  P1_1=1;
  while(1)
  {
    if(TF0)
    {
      P1_1=!P1_1;
      TF0=0;
      TR0=0;
      TH0=0xff;
      TL0=0xfb;
      TR0=1;
    }
  }
}

网友:
学习了,还不会用Multisim

网友:
谢谢Great_Bug,已经搞定了,我把代码改成如下就可以实现了,不过你的这段代码我还没试过。
while(1)
{
TR0=1;
TH0=0xff;
TL0=0xfb;
while(1)
{
if(TF0)
{
P1_1=!P1_1;
break;
}
}
TF0=0;
TR0=0;
}

网友:
TMOD=0x05;这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