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b+教学实验平台,dnw2410 无回显

楼主(2009-05-04):
2410b+教学实验平台,dnw2410 无回显
已经把boot.bin烧写到block 0
把EBOOT.nb0烧写到block 2 上
连接好dnw2410 ,打开电源,dnw2410上没有回显的信息。
我怀疑是数据线问题,可是数据线是新的,但把下串口数据线dnw2410上依然显示连接上的信息
怎么能判断串口数据线是否连接到arm9?
还有别的可能的原因吗?
数据线
信息
教学

网友A:
数据线,COM号码,波特率,还有就是DNW打开后要手动点下连接的

网友:
标题栏已经显示com 1 115200 usb x 等信息,但打开嵌入式系统没有回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