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触摸屏校准问题

楼主(2010-03-11):
wince触摸屏校准问题
最近在调试触摸屏时,发现运行校准程序时,系统老是崩溃,弹出raise exception 。。。。。。。。。。。device.exe或(gwes.exe)等消息然后就是没有反应了.反复怎么都是这个问题,有时校准完后系统总是跳不出这个程序一直校准,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多谢了!!!!
wince
程序
触摸屏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估计是你的触摸屏驱动有问题。校准界面跳不出是因为获取的坐标值偏差比较大。

网友B:
找个正常的驱动比照一下,看看到底自己的在那块儿缺东西了……

网友C:
有时能退出去呢,但是触摸屏用不了几下就又会死机了,总是串口弹出raise exception.......device.exe或dwes.exe的死机信息

网友D:
显然触摸屏驱动的问题。之前调过一个touch驱动,当时也会出现点两下就死机和有时候校准的时候dataabort的现象。当时的原因是为了更精确,每次点击触摸屏的时候踩点踩的次数太多了。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是相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