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的twi协议有误???(状态码0x40)

楼主:
avr中的twi协议有误么??
  在主机接收模式的状态码里:的0x40 .。
No TWDR action or
No TWDR action
我认为应该是
Read data byte or
Read data byte。。
这个时候是来了一个ack信号,但是紧接着来了个8个字节的数据在twdr中。。如果不读取twdr肯定不对。
,,,但是如果读能读到完成的twdr??要延时么????这里有点晕。。有高手指点下不???????????????????????????????????????????????/

网友:
TWI其实就是I2C。为了专利费的缘故,所以另起炉灶。有兴趣仔细看看Microchip的I2C的资料。
0x40状态时,当前 SLA+R已经发出,并收到ACK,此时刻包括之前,没有对TWDR进行任何读/写操作。
此时刻之后,TWI将要进行的动作是接收数据,发送ACK信号;或者是将要进行接收数据,发送NACK信号。

网友:
经过仔细的分析,以上的想法错误。。

在主机接收模式的状态码里:的0x40 .。
No TWDR action or
No TWDR action 。。是这样的。因为
0x40状态时,当前 SLA+R已经发出,并收到ACK,此时刻包括之前,没有对TWDR进行任何读/写操作。
虽然在实际的总线上,SLA+R发出后,如0xa1,收到了ACK。。总线上会马上传来data,不过此时传过来的data并没有装在TWDR中,只有当TWCR中的TWINT置位时(下一个SEND ACK 时)才将总线上的data传到TWDR中。这时我们才能读到TWDR中的data。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追究一些为什么会很累,官方为了开发者加快开发进度,也为了他们尽快产生效益,会给出DEMO代码。我们只要根据需要裁减过来就可以了。这不涉及到版权。硬件级的问题,做软件的没有太多必要通晓。其实我们自己用IO做模拟I2C一样很稳定。增加校验就是了。节约代码,又清楚其中的所以然。

网友:
duojinian,说的很好,就是因为我做模拟的i2c做的多了。。才知道其底层的协议。。因为先写的是模拟的,后来用twi的东西,理解的时候出了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