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ask的entry函数返回后,还能访问该task的一些inf ...

楼主(2010-03-18):
如何在task的entry函数返回后,还能访问该task的一些info?
task退出后(请注意不是删除),会释放掉task stack和task control block
task id其实就是指向TCB的指针,会在task退出后失效, 这样再掉一些要用到的task id的接口都失败。
我在考虑是不是能创建一种task,在退出时不释放相关的资源,只有在调用taskdelete的时候才真正释放?
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
control
如何
接口

网友A:
退出后就会做taskDelete的操作,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要达到你的效果你可以_func_exit=你自定义的函数,里面实现个死循环,在循环里面要调用taskDelay,可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extern VOIDFUNCPTR _func_exit;

网友B(2010-04-19):
既然你有这个任务的需求,为什么还要退出呢?

网友C:
利用任务删除的钩子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