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软键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
这两天发现了软键盘的一个奇怪问题。
就是不停的按着两个或者多个数字,偶然性会出现自动出现空格的现象,但是我并没有按退格或者空格键。
并且每次按下的数字都是对应的,触摸屏效果是非常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wince 5.0的BSP 是这样,升级到wince6.0 也是这样。

但是以前4.2BSP 虽然触摸屏效果不好,但是没有这种退格现象。

并且都是同个PB5编译出来的,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比一个怪。

网友:
问了几个朋友,他们也有这种现象,这个软键盘源码找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有兴趣的一起来看看。

网友A:
试了几次连续输入几百个数字,还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试得还不够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几次连续输入几百个数字,还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试得还不够久吧

这样你的就是没有问题了。现在又两个朋友也有这个问题,估计是驱动问题。

网友:
哎,怎么最近我的帖子越来越少人回了,分数貌似是最大方的了!都是100+

刚才看了一下,发现这个wince5.0 没有软键盘源码的,所以弄起来很难调试。

现在基本确定为触摸屏驱动问题,这个BUG是很好的提高wince能力的机会,我要把握住。

据我所知,不少人也会有这种问题,不信你们试试。
嘿嘿。

网友B:
要试 Touch Panel,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内附的 etcha 执行起来, 然後压在其中的某一点不要放, 试试看那个黑点会不会越来越大, 甚至有时还会天外飞来一笔, 这时就是 touch 的 adc 没弄好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paul_chao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试 Touch Panel,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内附的 etcha 执行起来, 然後压在其中的某一点不要放, 试试看那个黑点会不会越来越大, 甚至有时还会天外飞来一笔, 这时就是 touch 的 adc 没弄好了.

Paul, Chao @ Techware

记得说要什么互斥,我慢慢尝试,这个事比较好的学习机会,多谢Paul, Chao

网友C:
点了200下没出现,在触摸驱动中把坐标打出来不就知道试试触摸驱动的问题了,如果你的电池驱动也用到了adc就需要互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了200下没出现,在触摸驱动中把坐标打出来不就知道试试触摸驱动的问题了,如果你的电池驱动也用到了adc就需要互斥

嘿嘿,电池驱动是用到了,
怎么互斥?这个没有搞过,貌似没有关系啊。

网友:
晕,我加入互斥软键盘还是照样退格,嘿嘿。看来不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不知道少了什么东西。
各位如何解决的?!

网友:
帮忙顶。
软键盘之前看过一部分代码,软键盘的工作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
软键盘的键对应这样的数组结构const KEYENTRY g_Keys[NUM_KEYBDS][MAX_ROWS][MAX_KEYS_IN_ROW + 1],比如说字母A的定义是: { 'A','A', 0xff21, 0x0001,0,29  },最后的29就是在A所在的这一行,A字母的键在软键盘中左边的坐标值。
当按下一个键时,会将这个键的坐标(相对软键盘坐上角的坐标值)返回,软键盘的处理部分得到这个值之后就通过这个坐标去查这个键是上面数组里的那一个,找到后就将这个值发送出去。
从软键盘的工作机制看好像没有说在同时按2个键的时候发送Space的情况。我感觉可能和软键盘本身的关系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忙顶。
软键盘之前看过一部分代码,软键盘的工作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
软键盘的键对应这样的数组结构const KEYENTRY g_Keys[NUM_KEYBDS][MAX_ROWS][MAX_KEYS_IN_ROW + 1],比如说字母A的定义是: { 'A','A', 0xff21, 0x0001,0,29? },最后的29就是在A所在的这一行,A字母的键在软键盘中左边的坐标值。
当按下一个键时,会将这个键的坐标(相对软键盘坐上角的坐标值)返回,软键盘的处理部分得到这个值之后就通过这个坐标去查这个键是上面数组里的那一个,找到后就将这个值发送出去。
从软键盘的工作机制看好像没有说在同时按2个键的时候发送Space的情况。我感觉可能和软键盘本身的关系比较小。

wince5.0 没有软键盘源码吧?有?在哪里?

网友E:
5.0要有源码我就没那辛苦了,6.0不知道有没有,GM你看一下6.0和5.0的输入法有区别没有,如果6.0有源码的话,看能不能发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要有源码我就没那辛苦了,6.0不知道有没有,GM你看一下6.0和5.0的输入法有区别没有,如果6.0有源码的话,看能不能发我一份

wince6.0 有 large SIP的源码,没有small 的,我要编一个large的出来慢慢调试,看来这次又是好的学习机会了,过几天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试 Touch Panel,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内附的 etcha 执行起来, 然後压在其中的某一点不要放, 试试看那个黑点会不会越来越大, 甚至有时还会天外飞来一笔, 这时就是 touch 的 adc 没弄好了.

Paul, Chao @ Techware

我确实碰到过这天外飞来一笔的情况,哈哈,果然是驱动的问题啊,来研究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要试 Touch Panel,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内附的 etcha 执行起来, 然後压在其中的某一点不要放, 试试看那个黑点会不会越来越大, 甚至有时还会天外飞来一笔, 这时就是 touch 的 adc 没弄好了.

Paul, Chao @ Techware

我确实碰到过这天外飞来一笔的情况,哈哈,果然是驱动的问题啊,来研究哈

你做好了?我试试,禁用其他ADC驱动试试,还不会。

网友:
我禁用其他使用AD的驱动,结果,还是会有退格或者换行的现象。看来这个问题真的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