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问

楼主(2009-07-14):
菜鸟求问
wince下如何编译运行win32控制台程序?我将一段简单的代码放在一个win32智能设备的工程的源文件里,编译不通过。提示
corelibc.lib(crtstrtw.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wmain,该符号在函数 mainWCRTStartup 中被引用
STANDARDSDK_500 (ARMV4I)\Debug/test3.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代码很简单
#include
void main()
{
const char a[]="123";
printf("%s\n",a);
}
工程
设备
error
控制台
源文件

网友A:
呵呵。我也不会。
不过建议你用vs2005的默认工程建一个,编译运行都没问题。

网友B:
理解错了。
楼主的意思是在wince下,
这个和你的source的设置有关吧。
还是没搞过,一样可以在pb下建一个默认工程。

网友C: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工程类型win32智能设备项目,平台选择pocketpc2003和wince5.0,应用程序设置选择了控制台应用程序和空项目。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设定的问题吧。我也不知道。
// test.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nclude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return 0;
}
----------------------------------------

网友E:
哦~貌似明白了,好像要加上预编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