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直接运行一个EXE。会有个框显示的过程。怎么解决?

楼主:
我现在在调试一个问题,就是开机进入WINCE,然后在WINCE里面直接运行最基本的空工程的EXE
这个EXE起来的时候会有框出来的过程。,请达人指点下。。

网友:
注册表中加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 //隐藏程序起动动画
"PORepaint"=dword:1

网友:
楼上的,我连上注册表就看到值是1啊

网友:
期待有人回答。。。
55555~~~~~找了好久没找到原因
就是在WINCE后台,即WINCE界面里面随便拷贝一个EXE进去,运行这个EXE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框伸缩的效果,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从中间向外扩大的动画效果吗?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
    "Animate"=dword:0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键值啊。郁闷中

网友:
我的Atlas IV平台

网友:
自己在注册表里添加,
可以在wince帮助里搜到Animate、PORepaint的说明

网友:
不好意思,复制漏了啦,正如seemknow所说"Animate"=dword:0 ,没有键值需要要自己加入.

网友:
兄弟,我加了啊。好像没有效果

网友:
呵呵,好了,谢谢楼上的兄弟啊。自己琢磨了好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