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650预览的图像很红?

楼主:
原来我的9650输出图像时30万像素的,可以正常显示图像。

可是我从代理要到了130万像素的配置后,图像发红,而且是很红。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sensor寄存器要调整。找代理或OV,花半天把要用的各种情况的参数试一遍。

网友A:
以前遇到发红问题 是ID没有读对 在看看你的内存是否足够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哎,我的OV2640 始终没有推向市场。

网友B:
ID没有读对是什么意思啊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发红问题 是ID没有读对 在看看你的内存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没有读对是什么意思啊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发红问题 是ID没有读对 在看看你的内存是否足够

你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呵呵,有图像偏红是吧?

这个你要找FAE

或者是你的硬件接口不太好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每个摄像头都有它的ID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摄像头都有它的ID号的

是啊 但是我们要对它操作吗 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的驱动 是先读ID 然后比较 如果ID正确的话,才对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