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大麻烦了,PB6.0在编译wince系统的时候 在NETCFV2_MODULES= dotnetv2处失败了。

楼主:
一下子就没了头绪,网上只有问的却没有解答的。google了快一天了,没有答案。

编译日志如下

配置sysgen参数

User selected the following SYSGEN variables
sysgen_as_base=1
sysgen_as_file=1
sysgen_audio=1
sysgen_auth=1

................

IE_MODULES= shdocvw msxml3 wininet jsproxy shlwapi uuid ieceext
SCRIPT_MODULES= jscript
SERVERS_MODULES= obexapi obexsrvr timesvc
SHELLSDK_MODULES= aygshell
AYGSHELL_COMPONENTS= aygshcore aygshhpc aygqvga
SHELL_MODULES= explorer shcore ceshell qvgap
CESHELL_COMPONENTS= ceshapi ceshui taskbarlist
SHCORE_COMPONENTS= shcore path
WCESHELLFE_MODULES= control ctlpnl cplmain AdvBacklight connpnl intlp stdwavefiles bthpnl
DATASYNC_MODULES= cefobj repllog rapisrv eventrst rra_stm systemcpl udp2tcp
NETCFV2_MODULES= dotnetv2
\WINCE600\build.err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Training

Training - 1 error(s), 0 warning(s)
========== Rebuild All: 0 succeeded, 1 failed, 0 skipped ==========

build.err中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一行提示

G:\WINCE6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上一次正常的时候在NETCFV2_MODULES= dotnetv2这个地方停留了很长时间。

但愿能尽快结果这个问题。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sailorlyq/archive/2009/07/18/4359591.aspx

网友A:
先把DOT NET干掉!

网友B:
查看build.log文件查找error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是build.err文件是build.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DOT NET干掉!

干掉哪一个能具体说一下吗?这个solution偶尔可以编译通过release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build.log文件查找error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是build.err文件是build.log

我查看了一下build.log
如下:
makefile.def: Including G:\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NMAKE : warning U4004: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clean'
ECHO 处于打开状态。
G:\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G:\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waveapi.res  1>nul

G:\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G:\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005'
Stop.

这些是我觉得有用的信息,多谢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友情up

th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看build.log文件查找error就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是build.err文件是build.log

我查看了一下build.log
如下:
makefile.def: Including G:\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DEFAUL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NMAKE : warning U4004: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clean'
ECHO 处于打开状态。
G:\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G:\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waveapi.res? 1>nul

G:\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G:\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005'
Stop.

这些是我觉得有用的信息,多谢各位高人指点。

兄弟 我们两遇到同样问题了。。。
关注中阿  我也发了帖子

网友:
你看我的打印信息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aveapi.res  1>nul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135'
Stop.

网友E:
我只有一个OAL,其他一个不选,很快就出来了,
楼主想一步到位,很难的,
不符合流程规律啊。

网友F:
我也弄了一个上午了,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有一个OAL,其他一个不选,很快就出来了,
楼主想一步到位,很难的,
不符合流程规律啊。

gooogleman 大侠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呵呵。
可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弄了一个上午了,没解决

感觉这个问题应该跟升级了2008的补丁包有关系,而且编译不稳定,release版本的偶尔可以编译通过。
是不是升级了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以后2006和2007的就不用管了,还是2006,2007,2008三年的Product Update Rollup 都要按顺序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只有一个OAL,其他一个不选,很快就出来了,
楼主想一步到位,很难的,
不符合流程规律啊。

gooogleman 大侠是什么意思?没看懂,呵呵。
可否说的详细些?

升级补丁包以后修改了很多public目录下的文件,所以我选择了 rebuild and clean sysg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弄了一个上午了,没解决

感觉这个问题应该跟升级了2008的补丁包有关系,而且编译不稳定,release版本的偶尔可以编译通过。
是不是升级了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以后2006和2007的就不用管了,还是2006,2007,2008三年的Product Update Rollup 都要按顺序升级?

升级后一定要重新编译吗?

网友:
我打算重新装了,以后打死我也不去编译微软的公共库了

网友:
我今天把CE6.0重装了,用sysgen 这个命令,发现问题还是一样存在...
还有什么建议没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弄了一个上午了,没解决

感觉这个问题应该跟升级了2008的补丁包有关系,而且编译不稳定,release版本的偶尔可以编译通过。
是不是升级了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以后2006和2007的就不用管了,还是2006,2007,2008三年的Product Update Rollup 都要按顺序升级?

升级后一定要重新编译吗?

是呀,而且要rebuild and sysgen,要不然内核代码的修改起不到作用。

网友:
我这两天也打算重装,找了个新机器专门搞这个了。准备装在C盘下。而且我的不一定就是这一个错误,有的时候重启一下电脑又会出现其它的错误而终止编译或者中止拷贝。我觉得和环境有关系。

招了段老外的解释。咱俩研究一下,没事就来顶一下帖,哈哈。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上面遇到了和我同样的问题。

I have R2 and the 2007 rollup installed (everything for 2007).
The check-tool indicated that jan/feb/march 2008 were missing, so I
installed them.
After that, the build error.
My collegue who did excactly the same, has no problem. (?)

I'm sure it'll be fine after wasting a lot of time, but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what goes wrong, and/or what I did wrong....
The errormessage is very unclear about what it is trying to copy where and
why it fails. I cleaned up the disk for more room, but that didn't help.

Any suggestions besides a complete reinstall ? ;-)

回答是:
Same directory structure as your colleague?  That is, if he has CE6
installed on the C: drive in the default folder, c:\wince600, do you?  What
about the Platform Builder tools?  Same folder location as your coworker?

If everything seems the same, it's time to add some debugging to the
makefile.def file in \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  Around line 1057 is
where the libraries are being copied and one of those xcopy commands is
probably responsible for the error, although we can't tell which for sure.
Check to be sure that the folders specified in each one actually exist,
first of all.  Also make sure that the user account under which you are
running the build is an administrative account.

If you identify which line is causing the problem (add some @echo commands
after each one and do another build), but still can't figure out what the
problem is, let us know.

上面说可能和makefile.def有关,可惜不会改,也看不懂。
希望高人来指点。

网友:
我的更夸张阿,你们的都是升级后不能用,我的就是才安装就不能用。
我觉得这个软件太差了。
要是再不行 我就只能重装系统了。或者换个机器 。
郁闷中。
还有 这个难道只能装到C:盘下吗?

网友:
不是只能装在C盘下,他的默认目录在C盘,所以装到C盘更保险点。尽量减小出错可能性。等我试验完了告诉你结果。

网友:
恩,我再另外一个英文论坛上有人回复了
我转过来给你看看
我发的:
hello ,every one
I installed  vs2005 ,vs205 sp1, CE6.0 ,CE 6.0 sp1 ,CE6.0 R2 . Then I
create a project and select emulator BSP.
Sysgen It,

this is my build log,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
\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aveapi.res  1>nul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
\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135'
Stop.

This problem has troubled me for several days. I  tried many ways ,
But still not be resovoled.

And I had reinstalled  Windows CE 6.0.

Now  I have no idea . Any advicement is welcome.  Thanks.

人家回的:
I haven't seen that one before, but:

What happens if you run xcopy from the command line?
What OS are you running?
Do you have a different xcopy than the one that came with your OS?

I suspect that the proble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VS or PB, but with your OS
in general.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升级后所引起的。

网友:
我现在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每次都不好使,而且遇到的错误不一定是那一个。
可以做一下尝试:
clean ...
重启计算机
rebuild and clean sysgen
这样重复几次还是那个问题的话就重新装PB吧,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了,而且重装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顺利,如果遇到错误就卸载,删所有文件,删注册表,一定删干净了。我重装了,稳定很多。
不过又遇到config.bib文件的问题了,和这个就没关系了。
帖子先帮你留着。过些天没人回复就结贴。

网友:
貌似 PB 6.0 有点问题
如果重装系统,重装 PB 6.0,重新建同样的工程,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