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440的CE6.0bsp编译eboot时为什么不能生成eboot.nb0 文件而只有eboot.bin???

楼主:
我的2440的CE6.0bsp编译eboot时为什么不能生成eboot.nb0 文件而只有eboot.bin???

网友A:
在eboot.bib设置        ROMSTART,ROMWIDTH,ROMSIZE 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boot.bib设置 ROMSTART,ROMWIDTH,ROMSIZE 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boot.bib设置 ROMSTART,ROMWIDTH,ROMSIZE 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可能编译出的文件太大,上面设置的参数放大点。

网友:
我在Build Options选项卡中仅勾选“IMGEBOOT=1”时,Sysgen出来的BSP包中NK.nb0和NK.bin文件都有,不过,我的Platform Builder的版本为5.0,呵呵…

网友:
eboot.bib的参数设置了,好像没啥子用, 这个牛逼0(nb0)
为啥这牛逼??

网友:
你的BOOT可能是CE5移过来的, 把bib文件中的RAM段改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PB的工程文件与安装文件不在同一个磁盘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几种情况都试一下吧,总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