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 拔掉网线后重插,经常PING不通

楼主:
用的DSP2812驱动DM9000A,没有操作系统,在线仿真好像好的多,只要烧到FLASH里,拔掉网线后再插就经常PING不通了,指示灯也不正常,怎么回事啊?着急,谢谢了!

网友:
ping 不同可能与MAC层的软件驱动有关联,
但是连指示灯都不亮,则说明物理链路有问题,没有连通,难道你的设计不支持热插拔?

你对应的原理图应该有问题吧,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
和开发板相连的电脑显示物理连接是对的,就是PING不通。我用在线仿真插拔50多次,每次都能PING通,同样的程序烧写到Flash里,插拔5、6次就PING不通了。感觉不应该是线路连接的问题,底层驱动有问题?还是FLASH.cmd有问题,网上有人说没进行reset PHY的原因,可我不知道都需要在哪里reset PHY 啊,郁闷很久了。

网友:
各位能人,帮下忙,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月了,要崩溃了。现象是这样的:不仅插拔网线,通讯死机,只要用万用表表笔或手碰一下RJ45口外壳,或者表笔碰一下地线或电源线,通讯常常也死机,明显是静电或干扰造成的。我也观察了DM9000a的寄存器值,在通讯死掉之后,寄存器的值大都发生了改变,回到了初始化前的状态,我的实验板作了好多次了,加了抗静电芯片,对照着datasheet 布的线,原理图也是跟datasheet 一样的,到底哪儿出了毛病呢?请赐教!多谢了......补充一下,如果不去碰实验板,通讯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
楼主和楼上的问题解决没啊   我也是dm9000 ping不通 连灯都不亮  为啥呢

网友:
楼主做过2812和DM9000A的通信?能否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