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T

楼主(2010-01-23):
关于RST
书上写rst两机器周期复位一次,程序执行是还复位吗
是书上写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小弟刚学 请大家给点拨一下
程序

网友A:
“程序执行是还复位吗”
没太看懂楼主这句话的意思。
“书上写rst两机器周期复位一次”
我记得有一种说法是
复位引脚保持高(或低)电平超过两个机器周期
CPU复位

网友B:
你看的是什么单片机的书啊?
程序执行时,也可以发生复位,这样的复位有2种:
1、软复位,这个是由软件实现的,一般可以借助于看门狗。
2、硬件复位,就是程序执行时,你按下复位按键,此时属于硬件手动复位。
“rst两机器周期复位一次”,肯定有前言与后语? 它不能单独这样说,否则肯定错误。
其实楼主更重要是明白复位的作用,以及为什么要复位?什么情况时,我们需要对单片机进行复位?
在你前一个帖子,我大致回复了为什么要复位。
另外还就是:防止程序因为环境干扰而跑飞,此时一般采用软复位,实现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