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环境下3G上网模块调试?

楼主(2010-07-01):
嵌入式环境下3G上网模块调试?
小弟最近需要在嵌入式环境下对3G上网模块进行调试,采用的模块是华为的EM775。以前是有对GPRS进行调试的一些经验,但是对于3G上网模块,又是USB驱动,又是模块驱动的,有点摸不到头脑了。请问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顺便指点下??万分感谢!
GPRS
上网

网友A:
我也是开始学,

网友B:
没什么可调试的,只要USB HOST通了,安装好华为提供的驱动,就没什么问题。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驱动的安装,因为大部分嵌入式主板,windows目录是不可写的,这样就没办法保存安装的驱动
所以可能还是要把驱动里的文件提取出来,注册表提取出来,直接加到image里面去,在这个过程中容易出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我的问题没表达清楚,yashi前辈说法是在嵌入式系统里实现上网功能吧(通过浏览器)。
我的意思是,我需要在系统里通过EM775发送自己想发送的数据,这其中应该会涉及到蛮多的API函数的,有些微软可能已经提供,有些需要自己修改等。
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华为提供好的驱动上,自己拨号上网,并通过API函数发送自己想发送的数据。
有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D:
拨号使用 RAS
传数据用 winsock
这就是一个应用程序做的事,和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E:
Reallyu前辈,RAS和winsock都可以在WINCE系统里面使用?还有就是,我想无论拨号还是传输数据最终都是通过EM775模块实现的,而EM775是通过USB接口与系统相连,那是不是需要使用USB驱动解析出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