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编译问题,需要重新启动机器

楼主:
最近重新编译bsp,【clean】sysgen,经常编译不通过,需要重新启动机器就好了,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遇到过,我家里的机器经常这样,真是气死人了,
很变态。

网友:
公司的电脑又不会,
公司的CPU是Intel 的
家里是AMD,不知道是否是这回事了。

网友:
是T400啊,也是intel的,系统也是刚重新安装的,以前貌似少一点,现在也太频繁了点,郁闷
这次跟随了潮流,打了R3了,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
你要经常clean sysgen吗?
如果是编译BSP只要执行rebuild and sysgen current.....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
很少clear sysgen啊,都是sysgen通不过了,然后再clear sysgen就好了,有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下

网友:
...悲剧了。。 ms现在的平台很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今天修改了一些东西,重新启动了2次电脑,郁闷,
现在关闭vs的时候,弹出错误的窗口,好像是什么内存不可读,

网友A:
电脑丢了,换一个,哈哈哈,开玩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丢了,换一个,哈哈哈,开玩笑了~

彻底重装啊

网友:
被重新安装搞怕了,上次是1年前安装的,突然驱动出问题了,然后脑子一热,装了win7,问题太多,太麻烦了,
又换到xp了,搞了几次,怕了

网友:
呵呵,我也是在关闭VS的时候出现错误窗口,我的还是正版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