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实现任务栏程序调用

楼主:
如图,

想用编程实现打开,缩小在任务栏下的图标,如打开wifi链接对话框

网友:
        //隐藏掉任务栏!!
        ShowWindow(FindWindow(L"HHTaskBar", NULL), SW_HIDE);
================================
任务栏编程只会上面这个.

网友:
这个 怕是没有统一的办法,只能去研究各各应用

网友:
用FindWindow(),ShowWindow()方法可以打开任务栏中最小化的程序。
比如
int Hwnd = FindWindow(null, "AppName");
ShowWindow(Hwnd, 5);
AppName为当前桌面上窗口标题为“AppName”的窗口的窗口句柄。
但在托盘里的程序不知道怎么打开了,帮楼主顶下。

网友:
应用也很深奥,关注ing…

网友A:
模拟鼠标去那里点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鼠标去那里点两下

你怎么知道别人设置的应用,用鼠标点击两下会干嘛呢?

网友:
冇似确实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