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的CAMERA问题

楼主:
我用6410裸奔   LCD启用了WIN0  并且可以正常输出800*600的彩条信号,我的FRAMEBUFFER的地址是0X51000000  后来我把摄像头信号采集过来  用PREVIEW PATH模式   DMA地址到0X51000000,也就是LCD的FRAMMEBUFFER地址,但是显示效果没东西,希望有哥们整过的,提点建议  ,我的QQ  :634623163  可以交流

网友:
裸奔。猛男。老兄,过几天我跟着搞搞。嘿嘿。

网友:
兄弟们  你们说我这思路是不是对的啊    还有要是你们裸奔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了 呵呵

网友:
老兄,这个你要参考一下2440的裸奔测试程序,比如飞凌的就有,呵呵。good luck

网友:
GMAN  你就给我传份参考下 啊  ywc861962@126.com谢谢!

网友A:
我测试了下  发现656信号根本没进去6410 奇怪了 还有  为啥不把CAMERA的数据直接DMA到LCD的FRAMEBUFFER  而是在别的地址  然后在内存拷贝啊!

网友:
如果单纯为了显示的话,可以试试直接走FIFO通道,写显存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下 发现656信号根本没进去6410 奇怪了 还有 为啥不把CAMERA的数据直接DMA到LCD的FRAMEBUFFER 而是在别的地址 然后在内存拷贝啊!

多数时候除了显示外,还需要编码。所以将不同模块功能范围清晰地区分开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楼主 ywc86196225 的回复:
我用6410裸奔 LCD启用了WIN0 并且可以正常输出800*600的彩条信号,我的FRAMEBUFFER的地址是0X51000000 后来我把摄像头信号采集过来 用PREVIEW PATH模式 DMA地址到0X51000000,也就是LCD的FRAMMEBUFFER地址,但是显示效果没东西,希望有哥们整过的,提点建议 ,我的QQ :634623163 可以交流

1. 656或601信号是否正常。
2. Camera IF 的时钟,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3. 没东西出来肯定是Camera IF没输出,否则,只要显存数据被改变,屏幕上就应该有变化。
4. LCD是RGB么?如果是RGB,注意Camera IF的输出数据格式(RGB or YUV)。

暂时就想到这几点。

网友:
引用楼主 ywc86196225 的回复:
我用6410裸奔 LCD启用了WIN0 并且可以正常输出800*600的彩条信号,我的FRAMEBUFFER的地址是0X51000000 后来我把摄像头信号采集过来 用PREVIEW PATH模式 DMA地址到0X51000000,也就是LCD的FRAMMEBUFFER地址,但是显示效果没东西,希望有哥们整过的,提点建议 ,我的QQ :634623163 可以交流

DMA 地址空间是需要保留的。不然是搞不定的,wince下在bib 裸奔也要预留的。

网友:
楼主干脆把数据通过串口答应出来,或者在串口做个界面显示出来都可以的。呵呵。

网友:
lbqhope  能留下你的QQ吗  ?  我想与你交流下 !谢谢!

网友:
自己在顶下!期待高手指点 我QQ634623163  希望高手指点我下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