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AXD调试不能进入main函数

楼主(2010-04-01):
ADS AXD调试不能进入main函数
如题,按F5运行之后,直接就全速运行了,根本就没有进入main函数,并且编译器在main函数处还有一个断点的嘛,不知道怎么处理??
编译器
断点

网友A:
你单步跟踪啊,是不是从复位异常进入,然后进行初始化,最终调整到main的。。。如果不是的话,需要arm link->layout 中的place at beginning of image.
你最后先看一下。。。另外,如果是选择的JTAG调试,需要在axd里面设置。。。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B:
你 ADS的参数没有设置好!比如你那几个入口地址!我也碰到过。

网友C:
setting里边有个Debugger Setting,选中stop on application launch 和Default language entry point试下。
或者你要确定一下是全速运行了还是CPU直接出现异常了,点F5的时候能执行main里边的函数吗?

网友D:
原因找到了,就是heap空间分配不足,还没有进入main函数就产生异常了,程序跑飞了

网友E:
还是有问题,F5也不能执行里面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