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功耗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的系统正常工作时候的电流大概都多大?简要说下自己的硬件配置及降低功耗的办法~!空闲模式,挂起模式下的电流分别是多少?

网友:
空闲模式和挂起模式的时候尽量把外设的电和时钟也断掉。

网友:
在车载领域,系统各种状态的电流都是有严格标准的,比如记忆状态电流是多少、待机状态是多少,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
简要说下自己的硬件配置及降低功耗的办法~!
  加电源管理模块

其实就是 管理各个 模块的 clock 的问题!

你的问题就是《电源管理》   可以 先把先把他完善

网友:
功耗主要看你滴电源是怎么处理,发力点应该是电源方面。多参考点这方面的资料就O了…

网友:
我目前用TQ2440开发板,挂起后再唤醒慢慢就死机了

网友:
在NORMAL的时候电流一般没法控制(核心电流),降功耗好像就是让系统在适当的时候进入IDLE,和POWEROFF,并关闭耗电且不需要的器件
我也在做这块儿呢,可以交流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唤醒呢,呵呵,郁闷之极

网友A:
关于你唤醒后慢慢死机的问题坛子里有贴子讨论过,好像是初识化NANDFLASH的问题,记不太清了,你可以搜一搜

网友:
做好电源管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唤醒后慢慢死机的问题坛子里有贴子讨论过,好像是初识化NANDFLASH的问题,记不太清了,你可以搜一搜
谢谢!~

网友:
而且我挂起的过程感觉也比较慢~

网友:
挂起应该很快,我的挂起很快的,虽然唤醒不了。。。汗
楼主抽空帮我看看我的贴子,谢谢,呵呵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315/11/c4a63701-9c15-4af1-8f99-88ff652268cd.html

网友B:
你工作的电流只有100mA?挂起后还有50?感觉前面小了点,后面大了点;挂气候电流应该很小吧!~~

网友:
我的是手持机,需要AD 采样电池电压,现在发现我的 AD采样很不稳定,我是连续采了10次去掉最大最小求平均的~,结果值还是跳来跳去~~~~怎么回事啊

网友B:
现在我的正常工作电流竟然达到400mA.!!~~~~怎么会这么大啊?

网友:
看你接的什么屏。我们的板子500-700哦。还没开始调电源管理

网友B:
屏是东华3.5的,也就几十个m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正常工作电流竟然达到400mA.!!~~~~怎么会这么大啊?

引用 网友B:
屏是东华3.5的,也就几十个mA吧

如果你确定屏只需要几十ma的话,确实有点大了。感觉楼主是用核心板的方式开发的。
这个需要你们的硬件工程师配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工作的电流只有100mA?挂起后还有50?感觉前面小了点,后面大了点;挂气候电流应该很小吧!~~

工作的电流100ma是指关掉屏背光后的电流,休眠后的50ma,是只休眠了,外设(基本也没有什么外设)没有做省电处理,而且VDDalive也没有分开,正在画第二版PCB,准备把电源分开

一般的背光芯片最大的输出是100左右ma,我的东华3.5寸屏加2410开发板,外接DC 9V,电流是270ma,400的话有点儿大吧

网友:
各个模块的clock大概能消耗多少电流,你如IIC  IIS,SP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