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请教各位

楼主:
我用DDK做了一个USB驱动,已经能正常通讯了,但是在循环写Pipe1端口,写几次驱动就不响应了,调试发现停在status = KeWaitForSingleObject( &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FALSE, NULL );,以下时通讯程序,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Irp = IoBuildDeviceIoControlRequest(
                                        IoControlCode, dx->NextStackDevice,
                                        NULL, 0,
                                        NULL, 0,
                                        TRUE, &event, &IoStatus);

        NextIrpStack = IoGetNextIrpStackLocation(Irp);
        NextIrpStack->Parameters.Others.Argument1 = UrbEtc;

        status = IoCallDriver( dx->NextStackDevice, Irp);
        if (status == STATUS_PENDING)
        {
                              status = KeWaitForSingleObject( &event, Executive, KernelMode, FALSE, NULL );
                if( 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TRACE1( "KeWaitForSingleObject faild :0x%x" , status );
                }
                status = IoStatus.Status;
        }

网友A:
一设一下超时啊。二看一下你这个EVENT到底是在哪SET的。

网友:
我一设超时就蓝屏,为什么啊

网友:
有人写自然要有人读, 你要检查下有没有被读走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
KeInitializeEvent(&event, NotificationEvent, FALSE);

where r u initialize the event; and where set it? do it can?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usb设备没有及时把数据读走,查查你的usb设备端读取数据的部分吧

网友:
是不是开一个线程监听那个端口,只要有数据,就不断的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设一下超时啊。二看一下你这个EVENT到底是在哪SET的。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