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仙人指路:如何购买ARM系列开发板,很急!!

楼主:
   鄙人还是学生,需要买arm9以上的开发板用来做个项目,深知资料不全的后果。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哪家的售后服务比较好?恳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买个2440的开发板吧,便宜,几百块钱。太高端了也用不着。而且2410/2440这些网上资源丰富。
要不就买atmel 的 9263, 那上面最好是可以用usb下载。而且是armv5的核。

建议尽量不要用arm7 arm9一类的fmaliy去选ARM,最好用体系结构版本去选,如armv4, armv5等。

网友:
用mini2440的板子就可以,主要是便宜,而且资料也多。在淘宝上有刚五百的带LCD的卖。

网友:
五百还带液晶屏??水货吧,我在博创看了一款2410的开发板就800多,单是配一个液晶屏就要了900多!!MD,问了一下扩展板的价格,都700-800

网友:
第一、建议买三星的24X0,网上资源丰富。另外如果用于学习,最好选择功能多的板子,如果是用于开发的,尽量选在引出IO口多的板子,有些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将一些IO口不引出来,这大大降低了班子的通用性。对于屏幕我觉得没有过分最求多大,只要有就好,屏的原理基本一样,了解了一块屏的驱动其他屏基本就可以通了。

第二、在选择厂商的时候也有一点讲究,首先要看卖这些板子的网站有没有自己的论坛,如果有看看论坛里的帖子热不热,技术支持回帖及不及时等。只有选择售后好的技术能力强的公司才可以很好的学习。其次再看看他们网站上提供的资料多不多,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很好的资料支持,就凭自己摸索,那估计也很难进步。

   好了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板子的功能,然后在根据第二点选择一个好的卖家。当然现在一些好卖家板子并不便宜,所以建议买三星的24X0系列,这类不管买哪家的网上的资料都很多。

网友:
mini2440确实便宜,也就五六百,这开发板也有水货吗?博创的就别问了,卖给高校还行。
迷你440卖的便宜,买的人也多,所以交流的群很多,资料很丰富,如果只是学习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搜索一下相关资料,哪个资料多就买哪个
用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即使厂家的技术支持比较及时,但毕竟不是在现场协助你调试,很难直接帮你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强烈推荐mini2440

板子便宜,软件例子、资料是最多的
貌似卖的也是最多的,有问题也好问人

我不是友善之臂的托哦

网友:
买周立功书上介绍的那块三星的,到时候找资料好找啊!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