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mage在2450下解PNG的问题?在2440下没有。

楼主:
开发平台:Platform Builder5.0, EVC4+SP4
硬件平台:urbetter公司2440和2450硬件平台

问题:定制系统时,添加Still Image Decoders下的JPG Decoder和PNG Decoder后,MFC开发应用程序,利用API对JPG,PNG的支持
      来显示JPG,PNG,当在为2440定制系统上运行时,JPG,PNG的显示都没有问题,程序运行良好,但是同样的程序在为2450定制的
      系统上运行时,PNG显示就不正常,但是同时JPG的解码却又没有问题。应用程序是一样的,并且定制系统中必要的组件都已经添加。
      主要就是支持MFC,JPG Decoder和PNG Decoder。

附PNG,JPG解码的代码:
     HRSRC hRsrc;
     hRsrc            = Find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 MAKEINTRESOURCE(nResoure), _T("PNG"));
     if (hRsrc == NULL)
        return;

    DWORD dwsize = Sizeof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 hRsrc);
    HGLOBAL hg   = LoadResource(GetModuleHandle(NULL), hRsrc);
    LPSTR lp     = (LPSTR)LockResource(hg);
    HDC   hdc    = pDC->GetSafeHdc();

    IImagingFactory    *pImageFactory2 = NULL;
    IImage             *pImage2 = NULL;
    if (SUCCEEDED(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
        HRESULT hResult = 0;

            if (SUCCEEDED(hResult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eFactory2)))
        {
                hResult = 0;

                //if (SUCCEEDED(hResult = (pImageFactory->CreateImageFromBuffer(lp, dwsize, DISPOSAL_NONE, &pImage))))
                if ((pImageFactory2->CreateImageFromBuffer(lp, dwsize, DISPOSAL_NONE, &pImage2)) == S_OK)
                {
                        ImageInfo imgInf;
                        pImage2->GetImageInfo(&imgInf);
                        rect.right  = rect.left + imgInf.Width;
                        rect.bottom = rect.top  + imgInf.Height;

                        pImage2->Draw(hdc, &rect, NULL);
                        pImage2->Release();
                }
                else
                        AfxMessageBox(_T("CreateImageFromBuffer"));
                pImageFactory2->Release();
        }
        else
                AfxMessageBox(_T("CoCreateInstance"));

        if (hResult == REGDB_E_CLASSNOTREG)
                AfxMessageBox(_T("REGDB_E_CLASSNOTREG"));

        CoUninitialize();
    }

    DeleteObject(hRsrc);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啊?

网友:
显示不正常是怎么个“不正常”?是否有出错信息?

网友:
同问,并没有出错信息,显示“不正常”,就是指PNG的透明区域显示是白色,似乎解码的问题,但是PNG DECODER已经添进了系统,IMAGING也不需要其他的组件啊,只要PNG DECODER就可以了,在2440上解码后,PNG透明的显示正常,但在2450上显示就有问题,比较奇怪,我的问题,同事代发的贴!
    不晓得有没有人碰到过啊!

网友:
只怕真正的原因被你给忽略掉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啊,现在觉得问题,没有办法下手,按道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我让别人也定制了个系统,结果是一样PNG透明位置显示白色,很是奇怪。在2440上也是我自己定制的系统,没有问题,但在2450上还是我定制的系统就有问题,费解啊!
   明确一点,在WINCE5。0上,IMAGING肯定是可以用的,2440和2450除了换了个驱动BSP之外和重新定制系统之外,其他没有什么差异啊,JPG为什么显示又是正常,不过JPG中不透明。
   2450的驱动会影响到PNG解码,似乎也不会啊?

网友A:
这个还没碰到过,楼主,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我现在也在做 s3c2450 遇到点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查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碰到过,楼主,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我现在也在做 s3c2450 遇到点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
直接发帖问啊!论坛里面高手不少的,你把问题发出来看是否能帮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驱动吧
现在主要原因就是不知道从何查起,有点怀疑是驱动的问题,但是还是不能确定,没有方向啊!判断不了方向啊!
除了系统和驱动外,似乎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原因,系统我全编译过两次,同事也帮我弄了个系统,结果一样,驱动的话倒是没有看过,不过从什么地方找原因就不能确定啊?

网友:
是啊!和fan227一样的,也重编了几次系统,就是不行。那个高手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