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下16C554串口扩展问题

楼主:
平台 2440
系统 wince 5.0
芯片 TL16C554a

利用微软的16550的代码架构驱动16C554,通过修改pdd层,配置相关的注册表项,目前系统已经可以加载4个串口了,利用调试软件可以打开,关闭。由于扩展的4个串口目前不对外使用,为内部提供给GPRS、GPS使用,因此进行发送测试是通过观察示波器结合打印调试信息完成的,观察到的情况是,发送1个字节 AA  示波器显示是正确的,但如果发送多个字节(长度超过FIFO 深度16)则每次只能发送FIFO 深度值,即最多16个。感觉像是中断线程没有执行。
后对线程部分的调试信息进行分析,似乎线程应该执行,只是不符合再次触发中断的条件,下面是我在发送数据是打印的调试信息

LEO: CPdd16550 XmitInterruptHandler dwDataAvaiable C8
LEO: CPdd16550 GetLineStatus bData FF
LEO: CPdd16550 SERIAL_LSR_OE failed 2
LEO: CPdd16550 SERIAL_LSR_PE failed 4
LEO: CPdd16550 SERIAL_LSR_FE failed 8
LEO: CPdd16550 GetWriteableSize dwWriteSize 10
LEO: CPdd16550 XmitInterruptHandler dwWriteSize 10
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16 byte to FIFO
LEO: CPdd16550 XmitInterruptHandler pBuffLen 10
CPdd16550::ThreadRun IIR=8
CPdd16550::ThreadRun IIR=16
LEO: CPdd16550 GetLineStatus bData 0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1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0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8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0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8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18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0
CPdd16550::ThreadRun IIR=d0
CPdd16550::NotifyPDDInterrupt interrupts=8
CPdd16550::InterruptDone m_dwSysIntr=15
LEO: CPdd16554SerialA init, m_pIOPregs->GPFCON 55AA
LEO: CPdd16554SerialA init, m_pIOPregs->GPGCON 580FFBA
LEO: CPdd16554SerialA init, m_pIOPregs->EXTINT0 22222222
LEO: CPdd16554SerialA init, m_pIOPregs->EXTINT1 22222242
LEO: CPdd16554SerialA init, m_pIOPregs->EXTINT2 22222222
LEO: CPdd16554SerialA init, m_pIOPregs->EINTMASK FFFDF0

我一直感觉是我读到的16C554寄存器的值不对,可能是地址不对,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在进行寄存器初始化的时候,执行了

CReg16550::CReg16550(PBYTE pRegAddr, DWORD dwStride)
:   m_pReg (pRegAddr)
,   m_dwStride(dwStride)
{
    m_pData =  pRegAddr + (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m_pIER  =  pRegAddr + (dwStride * INTERRUPT_ENABLE_REGISTER);
    m_pIIR_FCR=pRegAddr + (dwStride * INTERRUPT_IDENT_REGISTER);
    m_pLCR  =  pRegAddr + (dwStride * LINE_CONTROL_REGISTER);
    m_pMCR  =  pRegAddr + (dwStride * MODEM_CONTROL_REGISTER);
    m_pLSR  =  pRegAddr + (dwStride * LINE_STATUS_REGISTER);
    m_pMSR  =  pRegAddr + (dwStride * MODEM_STATUS_REGISTER);
    m_pSRC  =  pRegAddr + (dwStride * SCRATCH_REGISTER);
    m_FCR = 0;
    m_fIsBackedUp = FALSE;

这里的dwstride是默认的值1,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我的片选是nGCS1,4个串口的对应地址是 0x08080000, 0x08090000, 0x080A0000, 0x080B0000
中断是  EINT3, EINT8,EINT17,EINT18

另外,我想知道怎么样能知道我当前配置的物理地址经过mmu是正确的。
我找不原因了,已经好几天了,快崩溃了

网友:
大家都一样,只要波特率高了,扩展串口就反应不过来。

只能一次性发送
16byte

MMU在启动的时候做了映射,楼主对应内存映射表看就可以了。

网友:
LEO: CPdd16550 GetLineStatus bData FF
这个得到的是LSR的数值,怎么感觉不对啊

还有后面的IIR的值,也是很不符合常理,所以才怀疑我的554芯片的寄存器地址有问题,所以读出来的不对呢

如果这些都是对的,我可能需要在好好看看S3C2440的datasheet了

网友A:
m_pData =  pRegAddr + (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拿这句代码来分析,其实就是16654中的一个串口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其中pRegAddr是串口的基地址,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是数据寄存器的偏移地址,dwStride=1是对的针对微软提供的代码来说,关键就是pRegAddr,既然一个能发出去,那么地址应该没什么问题,参考中断发送函数XmitInterruptHandler中代码
            DWORD dwWriteSize = GetWriteableSize();
            for (DWORD dwByteWrite=0; dwByteWrite                 __try {
                    m_pReg16550->Write_DATA(*pTxBuffer);
                }
                __except( EXCEPTION_EXECUTE_HANDLER ) { // Make sure it end normally.
                    dwDataAvaiable = 1 ;
                    dwByteWrite = dwWriteSize-1;
                }
                pTxBuffer ++;
                dwDataAvaiable--;
            }
            DEBUGMSG(ZONE_WRITE,(TEXT("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d byte to FIFO\r\n"),dwByteWrite));
            *pBuffLen = dwByteWrite;
            EnableXmitInterrupt(TRUE);
在最好面执行EnableXmitInterrupt(TRUE),使能了发送中断,所以如果发大于16个字节不出去,应该和你的中断有关系,从你的打印中发现XmitInterruptHandler只执行一次,所以应该从你的中断信号入手,测量16554的中断输出脚,如果有信号,则要看你wince是否检测到EINT3, EINT8,EINT17,EINT18中的中断

网友:
周末测试了一下输出的数据,发现波特率不对,好像只有1200的大小,我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的也不只这个值,在处理过程中也对波特率进行了设置,问题好像是,要么我的寄存器的地址映射的就不对,要么就是我操作寄存器的方式有问题,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将你的触发深度设低试下,提高中断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_pData =  pRegAddr + (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拿这句代码来分析,其实就是16654中的一个串口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其中pRegAddr是串口的基地址,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是数据寄存器的偏移地址,dwStride=1是对的针对微软提供的代码来说,关键就是pRegAddr,既然一个能发出去,那么地址应该没什么问题,参考中断发送函数XmitInterruptHandler中代码
            DWORD dwWriteSize = GetWriteableS…

中断配置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_pData =  pRegAddr + (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  拿这句代码来分析,其实就是16654中的一个串口的数据寄存器地址,其中pRegAddr是串口的基地址,dwStride * RECEIVE_BUFFER_REGISTER是数据寄存器的偏移地址,dwStride=1是对的针对微软提供的代码来说,关键就是pRegAddr,既然一个能发出去,那么地址应该没什么问题,参考中断发送函数XmitInterruptHandler中代码
            DWORD dwWriteSize = GetWriteableS…

这个分析有道理!
LZ,要么这样,你不用中断来检测和发送数据,直接用pooling方式看看~~

网友B:
楼主将fifo中断促发条件设为8个字符。如果你觉得地址隐射不对,你可以用这个函数试试:TransBusAddrToVirtual。照理说,你用的微软16550,它bus类会调用那个函数。我在atmel9260上移植的扩展串口驱动,一开始也是用virtualcopy,不过直接报错。我想还是不能将SMC的物理地址当作普通物理地址对待,应该说是总线上的IO地址。

网友:
这个怎么理解,我今天有重点看了一下2440的中断,我已经把我需要的4个中断进行了设置,是不是554的中断设置,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554 用的是外部中断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fifo中断促发条件设为8个字符。如果你觉得地址隐射不对,你可以用这个函数试试:TransBusAddrToVirtual。照理说,你用的微软16550,它bus类会调用那个函数。我在atmel9260上移植的扩展串口驱动,一开始也是用virtualcopy,不过直接报错。我想还是不能将SMC的物理地址当作普通物理地址对待,应该说是总线上的IO地址。

这个就是我一直怀疑的,我向554的寄存器里面写的值根本就不能在读回来,都是不对的,中断那部分也是因为寄存器的条件不符合才没有再次触发发送的中断,试试你的方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fifo中断促发条件设为8个字符。如果你觉得地址隐射不对,你可以用这个函数试试:TransBusAddrToVirtual。照理说,你用的微软16550,它bus类会调用那个函数。我在atmel9260上移植的扩展串口驱动,一开始也是用virtualcopy,不过直接报错。我想还是不能将SMC的物理地址当作普通物理地址对待,应该说是总线上的IO地址。

这个就是我一直怀疑的,我向554的寄存器里面写的值根本就不能在读回来,都…

假如你的寄存器地址有问题,那你往发送寄存器里写数据,串口是不可能发送数据出去的,把你的nGCS1地址映射表发上来看看基地址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如果怀疑可能是中断问题,那你就先不用中断,用轮询的方式来发送数据作个测试不就可以定位问题了吗?
建议先缩小范围,再排查。

网友:
今天忙别的去了,没有给大家通报情况。昨天修改了地址映射的方式,结果是一样的。明天上班好好研究一下中断的问题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我也是用16C554扩展串口,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还没有进展啊!
问题低级问题:用550的代码修改时,在进行MapHardware时,应该用dwi.memWindows[0].dwBase还是用dwi.ioWindows[0].dwBase啊,我g到的说法都是说iowindows是X86平台的,如果是ARM平台,这个就要用memwindows呢,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进展啊!
问题低级问题:用550的代码修改时,在进行MapHardware时,应该用dwi.memWindows[0].dwBase还是用dwi.ioWindows[0].dwBase啊,我g到的说法都是说iowindows是X86平台的,如果是ARM平台,这个就要用memwindows呢,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跟你的注册表里设置有关
通过调用GetWindowInfo函数获取注册表信息
DDKWINDOWINFO dwi;
GetWindowInfo( &dwi);
typedef struct _DDKWINDOWINFO_tag {
        DWORD        cbSize;                                        // size of this structure
        DWORD        dwBusNumber;                        // PCI bus number
        DWORD        dwInterfaceType;                // INTERFACE_TYPE value (probably PCI == 5)
        DWORD        dwNumIoWindows;                        // number of I/O windows
        DEVICEWINDOW ioWindows[MAX_DEVICE_WINDOWS];
        DWORD        dwNumMemWindows;                // number of memory windows
        DEVICEWINDOW memWindows[MAX_DEVICE_WINDOWS];
} DDKWINDOWINFO, *PDDKWINDOWINFO;
如果注册表中是"IoBase"=dword:30000100那么 dwi.ioWindows[0].dwBase就是30000100
如果注册表中是"MemBase"=dword:7C200000那么dwi.memWindows[0].dwBase就是7C200000
其实这些东西东西你只要打印出来就知道,听别人说不如自己试验下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详细解释问题的原因,相信大家会笑话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详细解释问题的原因,相信大家会笑话我的

期待,现在轮到我的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下。没折腾过这个东东。

网友:
我的驱动的问题是出在 BUS WIDTH & WAIT CONTROL REGISTER (BWSCON) 这个2440的主寄存器上,我的是bank1,16C554的bus width是8bit,可是我的系统里面默认的是16bit。这样我对16C554的寄存器的控制完全没有实现。不过我现在也遇到问题了,A口调试通了以后,在调试B口,不能进线程了,而昨天改动了一下,连A口也不能用了 .大家在等等我再结贴

网友:
我现在和楼主情况不同,
我是发送超过1024byte没有问题,
但是发送10几次之后这个 外部串口驱动芯片就不产生中断了,现在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和楼主情况不同,
我是发送超过1024byte没有问题,
但是发送10几次之后这个 外部串口驱动芯片就不产生中断了,现在还是找不到原因。

嘿嘿,刚才经过一番修改,把isr的中断重新使能部分直接搬到接收之后,居然没有出现问题了!

不过是在wince6.0 之下,现在换wince5.0 试试。

网友:
呵呵 学习一下 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
该结贴了,其实由于一直是在搞应用方面的开发,大学里面学习的那点硬件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导致这次的工作只能用郁闷来形容了,不过还好,有我们公司的硬件部门的同事的帮助,有这个论坛里面无私的各位前辈,老师,最终问题得到解决了。
其实,wince下的串口的驱动微软现有的代码是比较好的,逻辑清晰,代码简介。我相信大多数用550系统芯片进行串口扩展的,曾经做过wince驱动开发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的。
而我的主要问题就是缺乏硬件方面的知识,比如我各种问题中最后解决了的那个bus width的问题,我想做过驱动的人应该没有几个会犯。所以,不管是什么系统下的驱动,先把CPU架构、硬件触发方式、芯片的datasheet完全弄清才好下手。这样事半功倍。
感谢xunjingzhpu、papapa123123、gooogleman、nick_TS16949、kuron。也感谢帮我uping的各位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1/13/3769133.aspx

Windows CE 5.0下串口驱动硬件FIFO控制Bug分析及修正方法

网友:
我想问你下,能不能把s3c2440下用16c554扩展的串口原理图发上来啊?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