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硬件 劳烦各位推荐几十本书

楼主:
大家好
     我想花好多时间尽可能全面的学习计算机硬件知识,请问应该看那些书?我打算下功夫专心学习计算机硬件技术,哪怕是从机器语言开始学起我也愿意,所以各位对硬件技术要是有研究的话尽可能的给我推荐相关书籍。
     我想学的方面包括以下内容:
     1.计算机中是如何执行各条指令的(最好清楚的介绍相关的控制电路、算术电路、逻辑运算电路)
     2.计算机是如何相互通信的(浮于表面的就不用说了,我想知道通信数据的编码原理,传输原理。当然既包括有线通信和无线通讯)
     3.了解手机的通讯原理。如何集成现有的部件制作自己的通讯工具(这一点本人迫切需求!!!!!!)。

网友:
先看单片机吧 硬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
模电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这部分打牢。

网友:
Computer Architecture --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通信
通信原理
计算机网络
操作系统: 内核与设计原理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发过一个书录
你搜下看看

网友:
模电,数电,微机原理,汇编语言,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基本上这些买点好学校或是大出版社的教材就够了

网友:
引用楼主 freegrils 的回复:
大家好
     我想花好多时间尽可能全面的学习计算机硬件知识,请问应该看那些书?我打算下功夫专心学习计算机硬件技术,哪怕是从机器语言开始学起我也愿意,所以各位对硬件技术要是有研究的话尽可能的给我推荐相关书籍。
     我想学的方面包括以下内容:
     1.计算机中是如何执行各条指令的(最好清楚的介绍相关的控制电路、算术电路、逻辑运算电路)
     2.计算机是如何相互通信的(浮于……

针对第一点:可以看计算机基础以及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最好学点汇编,数字电路(讲的就是控制电路、算术电路、逻辑运算电路)要好好复习。
第二点:通信数据的编码原理这一块就涉及到了数字信号处理这一块了(DSP),找点DSP相关资料来看看点,不过这不是一个小的学习计划了。
第三点:需要看的是通信原理和射频相关原理(模拟电路),不过想自己开发通讯工具,不找方案供应商开发的难度和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成功率实在不高。

网友:
强烈推荐你看《Digital Design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中英文都有,从最基本的数字电路到硬件描述语言,再到计算机系统结构中处理器的实现,包括单周期,多周期,流水线~~~~

网友:
计划太庞大了,你应该先说下你目前的基础
所有的从头开始学,肯定首先的列个基础课程书目的

网友:
几十本书?
太厉害了。。。。。

网友:
我正在学,本身是做软件开发的,对硬件知之很少,现在在学模电,感觉还可以吧,得要很深的砖研。不然很难搞定的,我的计划是一个多月吧。下面是数电,还有单片机,ARM嵌入式,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我选的是开源的uc/os操作系统,书都买好了。如果可以的话到给我留言。相互学习。

网友:
我也要学,帮顶

网友A:
硬件不是靠看书学来的,为什么没人相信呢……

网友:
我也打算开始学了,楼上的说说怎么才可以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是靠看书学来的,为什么没人相信呢……

不过总是有人觉得 只要有足够的资料 更多的资料....

网友:
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建议你一步一步来,先将基础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学好

网友:
相对软件来说的话,硬件对经验要求更高,几十本书啊,电子技术基础(数电和模电)、电路原理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不是靠看书学来的,为什么没人相信呢……

那您说一下该怎么学
让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