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era全屏算法

楼主:
wince6上开发出camera可以实现视频原始大小的播放。
可是用了几种算法扩展到全屏就播放的不流畅了。
一般嵌入式上的播放器是如何实现全屏算法的?
有什么优化方法吗?用的是ARM11的核。
谢谢。

网友A:
ce6上的camera全屏显示需要算法?
不是把目标图像大小设置城屏的大小,数据出来的就是全屏的数据,之间不需要算法的吧?

网友:
我是直接写framebuffer的,因为wince6的驱动不提供callback,画图我就在底层做,没有用到系统画图api。不知楼上有什么好办法吗?
引用 网友A:
ce6上的camera全屏显示需要算法?
不是把目标图像大小设置城屏的大小,数据出来的就是全屏的数据,之间不需要算法的吧?

网友:
我对ce6的结构不时太清楚。你说的不提供callback我不太了解。

在CIS_IOControl函数里面提供了更改目标图像大小的设置,控制字是IOCTL_CAM_SETPREVIEWRECT,在上层可以调用。设置好之后,图像的大小转变camera interface就会帮我们做好的,不需要我们另外的算法。

要是你在底层想设置的话,直接设置就可以。

呵呵,以前做CE5.0的时候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恩,是这么做的,如果硬件支持图像任意比例缩放那就很容易,硬件不支持就只能用软件实现了。
屏如果较大的话运算量就比较大了。

网友:
2440好象能支持到640*480,再大就有点牵强了,估计要自己算了,加算法后,不知道放出来的视频流畅不流畅。

网友:
用插值缩放就好了,不仅考虑速度还要考虑缩放后的画质。

网友:
二项插值缩放我也试过,速度跟不上,我用的800×480的屏。
但是用的第三方视频播放器全屏好像还好。它可能用了什么加速算法。

网友:
我们的这个SDK中有个scale库(scale.lib和scale.h),经过一些优化,你可以试试。
http://www.cyansoft.com.cn/news/manage/download/usbcam/zc030x_sdk_wce_3.0.0.3.rar

网友:
好的,我先研究下,谢谢了!

网友:
硬件不支持的话就差值填充 运算量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