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EM310模块 来电接收问题
pikky
pikky

网友A(2010-02-23):
EM310模块 来电接收问题
在定时上传GPRS数据的情况下,当时间间隔小于10S时,向模块打电话就会出现问题,连RING都接收不到。打电话提示都是:“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但是上传时间间隔比较大时,就没有问题,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请大家帮帮忙,很着急。
我的处理是一旦电话接通,则不再定时上传GPRS数据,一旦挂断,继续上传GPRS数据。
电话
数据

网友B:
没有谁能帮帮忙吗,这就是一GSM模块

网友C:
可能是你的GPRS模块已建链了,10S的间隔太短,无法完成关闭或空闲对应的GPRS链接,导致网络不可用。
关闭或空闲对应的GPRS数据链路,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建议每次GPRS数据传输后,在间隔中,首先对GPRS进行断链,并查询下网络看看,

网友D:
我的数据链路是不断开的,模块的性质就是一旦语音通话来了,就将数据传输切换到 语音传输,电话挂断后再回复。

网友E:
可以根据RING脚波形来判断当前是否有语音来电,当有的时候,使用+++命令将模块切换到AT命令状态,这时会有RING上报,可以用ATA来接听:)

网友F:
还是先确认下RING脚是否有波形吧
看你的描述可能电话都没有到终端侧

网友G:
GPRS模块数据连接通路已经建立,在比较短的时间10S内无法暂时释放对应的GPRS时隙,导致网络不可用。
所以最好在短时间内不要通过打电话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