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怎么通过模拟器(没有实际的环境,只能玩玩模拟器了)调试一般的流接口驱动?调试消息怎么输出到串口?怎么看调试消息?重新映射串口没效果!

楼主:
WINCE60下怎么通过模拟器(没有实际的环境,只能玩玩模拟器了)调试一般的流接口驱动?调试消息怎么输出到串口?怎么看调试消息?重新映射串口没效果!

网友:
WINCE60下的模拟器是基于ARMV4I的,应该可以模拟很多实际的情况.但模拟器加载怎么看不到一点调试消息出来?PB DEBUGGER只是显示目前在加载那个模块(DLL).模拟器有没人玩的牛点的,给点提示啊!

网友:
WINCE60的模拟器下怎么看自己的流接口驱动有没被加载,加的调试消息怎么输出来?怎么可以看到调试消息?

网友:
在PB 输出窗口只能看到下面的消息::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0 PID:0 TID:0 OEMGetExtensionDRAM: found 0x04000000 bytes of ram at 0x94000000
      0 PID:0 TID:0 OEMGetExtensionDRAM: returning 0x04000000 bytes of ram at 0x94000000
PB Debugger Kernel debugger connected.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arget CPU is ARM).
PB Debugger Target name: CE Device
PB Debugger Probe name: KdStub
PB Debugger Binary Image should be loaded at 0x80070000 / Data relocated at 0x814f6000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NK.EXE'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COREDL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KERNE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KIT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OALIOCTL.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HD.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OSAXST0.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OSAXST1.DLL'
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D:\WINCE600\OSDESIGNS\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2008_9_21_ARMV4I_EM_DIRECTX_MH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KD.DLL'

网友:
加断点也停不了,已经加了KITL的支持,加了KERNEL DEBUGGER!

网友A:
我记得马宁的博客上有个例子,你去看看,我没有做过。
还有PB的帮助估计也有些提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马宁的博客上有个例子,你去看看,我没有做过。
还有PB的帮助估计也有些提示吧。

马宁?给个网址

网友:
找到了,没什么作用啊!

网友:
没人这样玩?

网友:
基本要调试版本的NK才有,因为源代码里面的调试消息是用DEBUGMSG函数(除非用的是RETAILMSG函数)!有一个调试域的东西-----DEBUG ZONES的东西.

网友:
vs2005/target/debug message options 可以设置每条调试消息输出的格式-----有没时间标贴/有没PID号(进程)/有没TID号(线程);可以设置是否把调试消息输出到一个LOG文件里面去!!!等等!

网友:
动态改变DEBUG ZONES不知道怎么用啊!选中某个调试域,要不要重新加载一次NK?如果不加载NK,那新的调试消息怎么输出来?

网友:
不需要在实际的串口中输出,可以在虚拟的终端上输出调试信息
在模拟器的选项中配置一下

网友:
模拟器的
File>Configure>Peripherals

Serial Port 都选 Do not map!

把Create text console window for serial port1 勾上 不就可以了?

Debug消息 在VS的OUTPUT窗口 也会打出来啊

网友:
Quote=引用 15 楼 ironox 的回复:]
模拟器的
File>Configure>Peripherals

Serial Port 都选 Do not map!

把Create text console window for serial port1 勾上 不就可以了?

Debug消息 在VS的OUTPUT窗口 也会打出来啊

到时试一下!

Debug消息 在VS的OUTPUT窗口 也会打出来啊-----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的
File>Configure>Peripherals

Serial Port 都选 Do not map!

把Create text console window for serial port1 勾上 不就可以了?

Debug消息 在VS的OUTPUT窗口 也会打出来啊

到时试一下!

Debug消息 在VS的OUTPUT窗口 也会打出来啊-----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我老是把COM1进行了MA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的
File>Configure>Peripherals

Serial Port 都选 Do not map!

把Create text console window for serial port1 勾上 不就可以了?

Debug消息 在VS的OUTPUT窗口 也会打出来啊

刚试了一下,不行啊!!!

KITLOutputDebugString("+DMAKitlEnableInts\n");------才能打印到CREATE TEXT CONSOLE WINDOWS FOR SERIAL PORT 1

DEBUGMSG/RETAILMSG-----在PB DEBUGER OUTPUT窗口会输出

网友C(2009-02-04):
你去微软的webcast看看,我觉得那里应该有一些有用的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