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串口通信

楼主:
我用FPGA实现串口通信,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时,只能发送和接收单个字符,我想发送和接收字符串,用verilog怎么实现啊?

网友:
能收发单个为什么不能多个呢?有VHDL的 好早了 呵呵

网友:
关注,应该可以吧,在调试助手里 输入几个字符串,然后发送就可以。

网友:
串口的ip到处都找得到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需要编写一个发送\接受字符串的协议

网友:
先写好时序,弄明白串口通信协议!

网友:
可以一直发送的啊,你只要把数据一直存到发送缓冲区里。。。。

网友:
发送完毕加一个发送完毕的信号,接收完毕加一个接收完毕的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判断再加FIFO连续发送接收……

网友:
你设计了连续接受发送的逻辑了么?
单个字符的收发都实现了,为什么不能做连续收发的?
lz把问题说清楚,给我的感觉是lz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没看过串口通讯协议

网友:
连续和单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请FPGA兼职,QQ 40634865

网友:
增加接收和发送的FIFO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增加接收和发送的FIFO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将你的发送和接收放入循环就可以了。

即使 Buffer 只有一个字节,做完一个再做一个。串口通讯很慢的,没有 FIFO 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ai,我也在调。发现更本不该学Verilog,都在按C的想法去编程,后果可想而知。愁人啊

网友:
Verilog编程的时候需要硬件设计师的电路知识要强啊,尤其是在rtl级上;VHDL一般实现算法就行啊!

网友:
FPGA的还没学习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