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wText 内存写字 后 输出! (代码)

楼主:
        CRect srect;
        CBitmap bmp;

        bmp.LoadBitmap(IDB_BMP_SHOW1);//IDB_BMP_SHOW1 图片ID
        m_ShowBkLSet.GetClientRect(&srect);//picture control 的control variable

        CDC *pDC=m_ShowBkLSet.GetDC();
        CDC *pTemDC=new CDC;
        pT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pTemDC->SelectObject(&bmp);

        pTemDC->DrawText(_T("A"),CRect(0,0,63,37),DT_CENTER|DT_SINGLELINE|DT_VCENTER);

        pDC->BitBlt(0,0,srect.Width(),srect.Height(),pTemDC,0,0,SRCCOPY);

        ReleaseDC(pDC);
        pTemDC->DeleteDC();
        delete pTemDC;

目的是现在pTemDC中写字 然后输出在pDC上 但现在输出的是原图片,pTemDC无文字 'A'?

帮忙......

网友:
virtual int DrawText(
   LPCTSTR lpszString,
   int nCount,
   LPRECT lpRect,
   UINT nFormat
);
int DrawText(
   const CString& str,   LPRECT lpRect,
   UINT nFormat
);

网友A:
pTemDC->SelectObject(&bmp); pTemDC是专门bmp的,不能在bmp的DC上写字,要写字,必须先创建一个m_MemDC,这个是专门用于缓冲,该m_MemDC需要创建一个空的兼容位图,把空的兼容位图选进m_MemDC,之后对bmp也创建一个m_BmpDC,绘画时把m_BmpDC写入m_MemDC,并且把字再写进m_MemDC即可。

网友:
对话框上有一个图片,我想在这个图片上写字, 前提是在创建对话框前 即在OnInitDialog() 中写字
然后 对话框显示出来之后  图片上出现字,

如果直接用DrawText的话,由于是在OnInitDialog() 的return true 之前 添加的,  对话框显示之后
文字就会消失,
所以想问下 改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emDC->SelectObject(&bmp); pTemDC是专门bmp的,不能在bmp的DC上写字,要写字,必须先创建一个m_MemDC,这个是专门用于缓冲,该m_MemDC需要创建一个空的兼容位图,把空的兼容位图选进m_MemDC,之后对bmp也创建一个m_BmpDC,绘画时把m_BmpDC写入m_MemDC,并且把字再写进m_MemDC即可。

前后  创建了 三个DC !!  有点晕

网友:
已经可以了, 看来 在内存写字 是达不到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