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样自动打开蓝牙功能?

楼主:
我的是远峰的GPS机器,用的是WINCE5.0,默认开机后蓝牙是关闭的,进入菜单后,自动就开启了,现在我想通过编程让它打开,
我在MSDN上发现用BthSetMode函数可以,但它是用于PPC下面的,在CE下根本用不了,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高手,MVP都哪去了?每次提问题都没几个出来说说的!

网友:
没有SDK没有源码,恐怕很难。。。

网友:
需要获得SDK,才知道“打开”蓝牙的API,或者试着用SPY++抓消息看看,如果能分析出消息组成,自己发同样的消息或者也有成功的可能。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多谢提醒,我用spy++发现这些消息,编码后成功打开了蓝牙,原理是模拟手工点击,
        HWND myyfhwnd = FindWindow(NULL, _T("YFMainMenu"));
        if (myyfhwnd)
        {
          PostMessage(myyfhwnd, WM_LBUTTONDOWN, 0, 0x008500BC);
          Sleep(100);
          PostMessage(myyfhwnd, WM_LBUTTONUP, 0, 0x008500BC);
          Sleep(800);
          HWND mybthwnd = FindWindow(NULL, _T("BlueTooth"));
          PostMessage(mybthwnd, WM_DESTROY, 0, 0x00b4012A);
        }

另外的问题是,我怎么样才能选中我的手机作为DUN来拨号,现这分析,有结果再贴出来!

网友:
应该要去看看蓝牙那部分的源代码。

网友:
MSDN说WINCE4.2以上支持,我的是WINCE5应该也可以,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
Header bthutil.h
Library Bthutil.lib
Windows Embedded CE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Windows Mobile Pocket PC for Windows Mobile 2003 and later, Smartphone for Windows Mobile 2003 and later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16815.aspx

网友:
我另外开了帖,说了这个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01/08/ef28097e-5db0-4faf-82d8-3ce64a9ade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