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定制时死在这句话 FMD::FMD_OEMIoControl = 0x71c24 ...

楼主(2009-08-19):
内核定制时死在这句话 FMD::FMD_OEMIoControl = 0x71c24?
FMD::FMD_OEMIoControl = 0x71c24
用pb向导定制了一个较精简的内核,总是死在这句话上,请问你们遇到过吗?
定制

网友A:
wince6.0还是wince5.0?
你把你的FMD驱动函数体注释,直接return,试试。
精简?有可能上层的东西没有选好,比如某些依赖组件。

网友B:
哦,我是WINCE5.0,我定制的时候很多组件都没选,
选项是这样的:
1:samsung 2440 armv4i;
2: Mobile handheld; 这项可以选其他吗?
3:items:只选了ActiveSync,其他不选行吗?
4:items:tcp/ip该页面都没选
另外就是catalog项的选择了,有些没用到的项我也没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