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或者有没什么浏览器比自带的更快些?

网友:
超慢?我觉得还可以呀,不是那种慢的变态类型哦…

网友:
可能是系统慢或者是网速慢吧

网友:
楼主 首先想办法 借助一些软件 测试WIFI PING 相关网址,看下具体的延时,

就知道到底是此时的无线性能不行,还是IE浏览器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找个 性能好的网络,在上上相关网页看看。

网友:
通过ActiveSync同步后,上网看看速度如何吧

网友A:
慢应该跟IE没有必然的关系吧,
你下载M8的UCWEB试试看,估计差不多。

网友B:
M8 的UCWEB下了,不知道怎么安装。。。手 机上安装应该有个引导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应该跟IE没有必然的关系吧,
你下载M8的UCWEB试试看,估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M8 的UCWEB下了,不知道怎么安装。。。手 机上安装应该有个引导程序吧?

你的系统不支持安装CAB文件么?
可以添加这个组件,重新编译后就可以直接安装使用了。

网友:
不知道LZ是说网速慢还是IE本身慢,
我用过CE下的IE,觉得速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8 的UCWEB下了,不知道怎么安装。。。手 机上安装应该有个引导程序吧?

你的系统不支持安装CAB文件么?
可以添加这个组件,重新编译后就可以直接安装使用了。

哦,这样,之前应该是没有添加这个组件的,系统都是尽量精简了

网友:
问过其他一些朋友,说在当前CPU(500MHZ)下就是这样的速度。。。客户觉得太慢,之前做的产品也没有加WI-FI这个功能,网速还不错,信号强度显示是EXCELLENT,所以想换个浏览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