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多盘符的问题

楼主:
我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中,主机在GET MAX LUN我已经返回01,但是主机并未显示2个盘符.仅仅出现了一个盘符
还需要做哪方面的工作

网友:
你的系统中也要将这两个盘符送给HOST才行,通过BUS HOUND查看一下USB通信的数据,HOST会向DEVICE端发送命令获取每个盘符的信息,你要正确回复才行。

网友:
主机只有一次INQUIRY过来.没有两次INQUIRY,所以DEVICE端只能返回一个.
怎么样才能让HOST发送两次INQUIRY

网友:
而且需要两次过来的LUN应该不同才行

网友:
我当时改的时候好像GET MAX LUN得到1后就会连续请求两次的,时间过得有些久了,记得不是十分清楚,你的HOST是PC机吗?DEVICE是什么系统?

网友:
HOST是PC机,DEVICE是高通6085平台的.
请问你PC机过来的INQUIRY,LUN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
记得当时调的时候PC过来的请求是分0和1的,或者是1和2,反正是有区别的

网友:
协议是这样的,我也不清楚哪里出问题了?
你的是什么平台的?

网友:
ARMV4I的CE5.0

网友:
谢谢了,我再调调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结贴了,最后的56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