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楼主:
我的程序 无法进入中断程序 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是用的下降沿有效啊

网友:
还有
我的P1口  为什么从刚开始调试起  就一直是高电平啊?

网友A:
编译器初始化的时候就是高电平的,,,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初始化的时候就是高电平的,,,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硬件应该没问题的啊。。。
请问下还有什么可能的情况没?

网友:
软件:你可能总中断没开启或相应中断没开启。P1口是正常现象。
硬件:查看供电电源电压,晶振是否起振。
有新情况进一步交流,祝顺利~

网友:
再补充一点,注意看门狗是否关闭,或者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反复打断该中断,或者主程序尾部未做死。暂时就这么多吧。

网友:
一是要开相应中断
二是要开总中断
三是中断向量没错
四是程序没有死在其他中断里

至于P1口,先写0XFF进去看看

网友:
我89S51的P3.2口连接的P1.4、P1.5、P1.6组合的一个与门
P1.0--P1.6接的是一个4乘3的键盘。
按理说我按下一个键  外中断0应该就打开了吧?(主程序如下)

main()
{
    EA=1;                      /*CPU开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1;                     /*脉冲触发方式(负跳变有效)*/
    delay(100);
    display();
}

网友:
main()
{
EA=1; /*CPU开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1; /*脉冲触发方式(负跳变有效)*/
delay(100);
display();
while(1);
}
你没把程序尾部做成死循环。你试试看~

网友:
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
main()
{
EA=1; /*CPU开中断*/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1; /*脉冲触发方式(负跳变有效)*/
while(1)
{
  delay(100);
  display();
}
}

另外,测试按键后,中断点的电平变化是否正常,排除硬件错误!

网友:
谢谢LS各位的回答

我现在的程序时这样的(这是一个4乘3的按键程序,我用的是伟福仿真器【89S51】,P1.0--P1.6作为输入口,P1.7接一个LED,想实现的功能就是:通过我做的键盘,当我按下相应的键时,能在我的仿真软件【KeilC】中显示出相应的数字,并且当我按下数字的时候,LED是亮的。但是一直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请问你能帮下忙吗?我现在都快急死了。。。)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temp,flag;
sbit P1_7=P1^7;
sbit P1_4=P1^4;
sbit P3_2=P3^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flag)
                {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b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e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b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ed:num=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bb:num=7;
                                                                break;
                                                        case 0xdb:num=8;
                                                                break;
                                                        case 0xeb:num=9;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d7:num=0;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flag=0;        }
  EX0=1;}
}

main()
{
    flag=1;
        EA=1;                      /*CPU开中断*/
    IT0=1;                     /*脉冲触发方式(负跳变有效)*/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delay(100);
        printf("%d",num);
        while(1);
}

网友:
解决了进入中断的问题了

现在又来新问题了。。。。:
请问一下,如果不设置定时器,中断会跳出来么?
怎么我的中断进去后,出不来了啊???

菜鸟求助。。。

网友B:
中断程序执行完就会跳出来。

检查一下是不是中断程序里面死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程序执行完就会跳出来。

检查一下是不是中断程序里面死循环了。

我的中断程序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4乘3的键盘扫描程序啊   如11L是那个啊   请求帮忙。。。

网友:
中断里少用while,以防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