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驱动的一些不解。。。。。

楼主:
我要做个电池驱动,就去看了看common下的电池驱动。首先想知道下电池驱动是不是就上纯粹的和其他流驱动一样只是提供一些接口,还是有其他一些扯不清的关系,因为我看完后觉的有点糊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把代码帖出来,希望大家帮忙说说,还有电池电压的算法希望也帮忙讲讲,谢谢。
代码:
hiCoreDll = LoadLibrary(_T("coredll.dll"));
        if(hiCoreDll != NULL) {
            gpfnCreateFileMappingW = (PFN_CreateFileMappingW) GetProcAddress((HMODULE) hiCoreDll, _T("CreateFileMappingW"));
            gpfnMapViewOfFile = (PFN_MapViewOfFile) GetProcAddress((HMODULE) hiCoreDll, _T("MapViewOfFile"));
            gpfnUnmapViewOfFile = (PFN_UnmapViewOfFile) GetProcAddress((HMODULE) hiCoreDll, _T("UnmapViewOfFile"));
        }
        FreeLibrary(hiCoreDll);                // we're already linked to coredll

        // serialize access to the mapping file
        LockBattery();

        // create the mapping
        if(gpfnCreateFileMappingW == NULL ) {
            // no file mapping, use a global variable
            static BATTERY_STATUS sBatteryStatus;
            gpStatus = &sBatteryStatus;
        } else if((ghFileMap = gpfnCreateFileMappingW((HANDLE)INVALID_HANDLE_VALUE, NULL,
            PAGE_READWRITE, 0, sizeof(BATTERY_STATUS), BATTERY_STATUS_FILE)) == NULL) {
            DEBUGMSG(ZONE_ERROR || ZONE_PDD || ZONE_INIT,
                (_T("%s: Could not create file mapping for battery info file\n"), pszFname));
            fOk = FALSE;
        } else {
            // is this a new mapping?
            if(GetLastError() == ERROR_ALREADY_EXISTS) {
                fNewMapping = FALSE;
            }

            // map the object into our address space
            if(gpfnMapViewOfFile == NULL
            || (gpStatus = (PBATTERY_STATUS) gpfnMapViewOfFile(ghFileMap, FILE_MAP_ALL_ACCESS,
                0, 0, sizeof(BATTERY_STATUS))) == NULL) {
                DEBUGMSG(ZONE_ERROR || ZONE_PDD || ZONE_INIT,
                    (_T("Could not map view of battery info file into process address space\n"), pszFname));
                fOk = FALSE;
            }

网友:
电池驱动你只要做PDD层就行了

网友:
恩,我多看了下。谢谢

网友:
可参考DeviceEmulator的电池驱动做移植,
一般只需要实现PDD层即可。

网友:
哦,我的blog里有一篇介绍这个的,希望对你有用,呵呵

网友:
看下帮助文件关于 Battery Drivers 的章节

网友:
我也写了篇关于电池驱动的文章,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从mdd 层看一路跟下去,也不难,电池驱动不复杂!

网友:
link发出来啊,哈哈

网友:
你只要写FDD层的 驱动就可以的
  根据public中的 FDD 层的驱动写下就可以的,可以拷贝过去根据你的需要 进行填充FDD层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