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0c51应该怎样烧写程序?用什么烧写器?

楼主:
想做个at80c51的板子,但是不知道用什么烧写器,不知道怎样烧写程序,谁能告诉我一些,或者告诉我怎样制作at80c51的烧写器,或者是买什么样的烧写器,怎样和单片机连接上,谢谢的哦!急!!

网友:
http://www.ouravr.com/es_isp_cable_diy.html   这个图最简单呵呵。
不过你自己买个ISP或者USB下载器也OK

网友:
比如MINI-Z USB编程器、EP51编程器、等

网友:
搞错,烧写器,呵呵

网友:
也许没有错的,我是想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的,就是可以与电脑脱机运行的,或者在线调也可以的!嘿嘿,不知道用什么好的,我的用的是at80c51单片机,不是89的!嘿嘿,希望各位给予帮助耶!

网友A:
MINI-Z USB烧写器\EP51烧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Z USB烧写器\EP51烧写器
这些都只能烧写89系列的呀,不能烧写80C51呀,难道是通用的?嘿嘿,希望能得到进一步回答耶!谢谢!

网友:
80c51自己做烧写器麻烦,80C51是INTEL公司的吧?

网友:
如EP51不能直接烧写80C51芯片的,要使用编程器插件与EP51配合使用才能烧写80C51芯片的。
需要专用烧写器, 例如SP180U/SP200S等

网友:
以前我用聂忠强的并口烧写器,现在都用USB或者串口,呵呵。

网友:
俺用的是伟福的。

网友B:
用Keil51配合STC-ISP下载器,这些很流行,在网上都可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Keil51配合STC-ISP下载器,这些很流行,在网上都可以下。

这个是烧写STC系列的哦  不是AT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