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 SHLoadImageFile 在哪个头文件里?

楼主:
如题。我想eVC显示jpg。搜到的代码编译出错。

网友:
不了解
只用过SHLoadBitmap

网友:
这种问题,google一下就会有答案的

Pocket PC: Windows Mobile 2003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Header: Declared in Aygshell.h.
Library: Use Aygshell.lib.

网友:
谢谢 91program 的回复。由于前几天用的 SHDoneButton 就在 里,所以我猜测 SH 开头的函数都在那里,可是找了,没有。。。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ifndef _AYGSHELL_H_
#define _AYGSHELL_H_

// aygshell.h - exported functions from aygshell'

#include
#include

// USED BY SHDONEBUTTON
//
// Disable the navigation button bestowed by the Shell
// (NOTE: this only works if WS_CAPTION is not set)
#define WS_NONAVDONEBUTTON WS_MINIMIZEBOX

//++++++
//
// SHEnumPropSheetHandlers
//

// this is the maximum number of extension pages that can be added
// to a property sheet

#define MAX_EXTENSION_PAGES 6

// For property sheet extension - enumerates the subkeys under the
// class key hkey.  For each handler, the class is instantiated,
// queried for IShellPropSheetExt and AddPages is called.  The
// handle to the page is inserted in the array prghPropPages, and
// the pointer to the IShellPropSheetExt is added to prgpispse
// with one reference from the caller (these should be released
// by the caller after PropertySheet() is called).  These two arrays
// should be allocated before calling SHEnumPropSheetHandlers.
//
// Typical usage of this function would be:
//
//  - allocate an array of HPROPSHEETPAGEs for the standard pages plus
//    MAX_EXTENSION_PAGES extension pages
//  - fill a PROPSHEETPAGE struct and call CreatePropertySheetPage() on each
//    standard page
//  - store the HPROPSHEETPAGE for the standard pages at the beginning of
//    the array
//  - open a registry key where the app has defined ISV extension
//  - allocate an array of MAX_EXTENSION_PAGES IShellPropSheetExt interface
//    pointers
//  - call SHEnumPropSheetHandlers(), passing in the hkey, a pointer to the
//    first free HPROPSHEETPAGE array element, and a pointer to the array of
//    IShellPropSheetExt interface pointers
//  - call PropertySheet() to display the property sheet
//  - Release each interface pointer in the array of interface pointers
//  - free both arrays

// SHEnumPropSheetHandlers assumes that prghPropPages and prgpispse have been
// allocated with enough space for up to MAX_EXTENSION_PAGES elements.  The
// number of pages added is returned in *pcPages.

BOOL SHEnumPropSheetHandlers(HKEY hkey, int *pcPages, HPROPSHEETPAGE *prghPropPages, IShellPropSheetExt **prgpispse);

//
// End SHEnumPropSheetHandlers
//
//------

// used by SHCreateNewItem
#undef  INTERFACE
#define INTERFACE   INewMenuItemServer

DECLARE_INTERFACE_(INewMenuItemServer, IUnknown)
{
    // *** IUnknown methods ***
    STDMETHOD(QueryInterface) (THIS_ REFIID riid, LPVOID * ppvObj) PURE;
    STDMETHOD_(ULONG,AddRef) (THIS)  PURE;
    STDMETHOD_(ULONG,Release) (THIS) PURE;

    STDMETHOD(CreateNewItem)             (THIS_ HWND hwndParent) PURE;
};

//////////////////////////////////////////////////////////////////////////////
//
// Input Context API
//
// These are definitions and APIs for the interacting with the input context
// properties of individual windows
//
// {

// Word correct Options
enum SHIC_FEATURE
{
    SHIC_FEATURE_RESTOREDEFAULT = 0,
    SHIC_FEATURE_AUTOCORRECT    = 0x00000001L,
    SHIC_FEATURE_AUTOSUGGEST    = 0x00000002L,
    SHIC_FEATURE_HAVETRAILER    = 0x00000003L,
    SHIC_FEATURE_CLASS          = 0x00000004L
};

typedef enum SHIC_FEATURE SHIC_FEATURE;

// Predefined input context classes
#define SHIC_CLASS_DEFAULT  TEXT("")
#define SHIC_CLASS_EMAIL    TEXT("email")
#define SHIC_CLASS_URL      TEXT("url")
#define SHIC_CLASS_PHONE    TEXT("phone")
#define SHIC_CLASS_NAME     TEXT("name")
#define SHIC_CLASS_MAXLEN       (MAX_PATH - 11)

//@topic Input Context Features |
// The input context API suppor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values:
//
//@flag   SHIC_FEATURE_RESTOREDEFAULT   | Restore original input context state. (no corresponding value)
//@flag   SHIC_FEATURE_AUTOCORRECT      | Turn auto-corrections on and off. (TRUE, FALSE)
//@flag   SHIC_FEATURE_AUTOCOMPLETE     | Turn dictionary suggestions on and off. (TRUE, FALSE)
//@flag   SHIC_FEATURE_HAVETRAILER      | Specify whether to append trailer characters after replacing words.
//                                      (TRUE, FALSE)
//@flag   SHIC_FEATURE_CLASS            | Make this control behave like a specific semantic type.
//                                      (SHIC_CLASS_DEFAULT, SHIC_CLASS_EMAIL, SHIC_CLASS_URL,
//                                      SHIC_CLASS_PHONE, SHIC_CLASS_NAME)
//
//@comm All SHIC_FEATUREs are inherited from parent if undefined. That is, if they are not defined in
//      a window or the window's SHIC class, the API looks at the parent chain to find the setting
//      that applies to the window.
//
//@xref
//

//++++++
//
//@func HRESULT | SHSetInputContext | Changes the state of an input context feature
//
//@parm HWND            | hwnd      | IN - Window whose context will be set
//@parm DWORD           | dwFeature | IN - Input context feature to change
//@parm const LPVOID    | lpValue   | IN - New value assigned to feature
//
//@rdesc Returns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flag S_OK                    | If everything went well
//@flag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 if hwnd was NULL or lpValue was NULL for a feature
//                                that does not support it, such as SHIC_FEATURE_AUTOCORRECT,
//                                SHIC_FEATURE_AUTOCOMPLETE and SHIC_FEATURE_HAVETRAILER.
//@flag ERROR_NOT_SUPPORTED     | If the feature specified was invalid
//@flag ERROR_INVALID_DATA      | If the specified value is not a legal option
//
//@xref
//

HRESULT SHSetInputContext( HWND hwnd, DWORD dwFeature, const LPVOID lpValue );

//
// End SHSetInputContext
//
//------

//++++++
//
//@func HRESULT | SHGetInputContext | Retrieves current state of an input context feature
//
//@parm HWND    | hwnd      | IN - Window whose context will be retrieved
//@parm DWORD   | dwFeature | IN - Input context feature to retrieve
//@parm LPVOID  | lpValue   | OUT - Buffer to hold current value of feature
//@parm LPDWORD | pdwSize   | IN/OUT - size of the buffer passed in to retrieve the value
//
//@rdesc Returns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flag S_OK                        | If everything went well
//@flag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 If hwnd or lpdwSize passed were NULL
//@flag ERROR_NOT_SUPPORTED         | If the feature specified was invalid
//@flag 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 If buffer passed is too small
//
//@comm Retrieves the current state/value of the specified
//      input context feature. If the value is not explicitly set, it
//      looks at the features set by the context class. If no class was
//      set explicitly, or the class didn't set that value, it returns
//      the default value for that feature, which would be the
//      currently active one.
//      If lpValue is NULL and lpdwSize is not NULL, it returns the
//      size of the buffer needed in lpdwSize.
//
//@xref
//

HRESULT SHGetInputContext( HWND hwnd, DWORD dwFeature, LPVOID lpValue, LPDWORD lpdwSize );

//
// End SHGetInputContext
//
//------

// }
//
// end Input Context API
//
//////////////////////////////////////////////////////////////////////////////

#endif // _AYGSHELL_H_

网友:
我知道 Aygshell.h 又 include 了其他头文件,可是我把 include 进去了编译器还是说找不到那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