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amera CameraTest 的问题,请各位做过的帮忙看看。。。

楼主:
各位,我在开发摄像头的Demo时,执行到下面的代码时,f总是0,GetLastError()总是1。会是那个地方出问题?我只有客户给的dll。没有任何说明,经过再三要求给了一个WebCamSDK.h文件。请大家帮忙看看。
                // Call the driver for a frame
                GETFRAMESTRUCT gfsIn;
                GETFRAMESTRUCTOUT gfsOut;

                memset (&gfsIn, 0, sizeof (GETFRAMESTRUCT));
                gfsIn.cbSize = sizeof (GETFRAMESTRUCT);
                gfsIn.dwFlags = GETFRAMEFLAG_GET_LATESTFRAME;
                gfsIn.dwFlags |= GETFRAMEFLAG_FREEBUFF_VALID;//GETFRAMEFLAG_TIMEOUT_VALID;
                gfsIn.dwTimeout = 1000;

                memset (&gfsOut, 0, sizeof (GETFRAMESTRUCTOUT));
                gfsOut.cbSize = sizeof (GETFRAMESTRUCTOUT);

                // Get the next frame of video
                f = DeviceIoControl (hCam, IOCTL_CAMERA_DEVICE_GETNEXTVIDEOFRAME, &gfsIn, sizeof (GETFRAMESTRUCT),
                                                         &gfsOut, sizeof(GETFRAMESTRUCTOUT), &dwBytes, NULL);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没有CreateFile 打开hCam句柄

网友:
打开了,并且IOCTL_CAMERA_DEVICE_STARTVIDEOSTREAM也执行成功了,就是到了这里,不行了

网友:
可能是DeviceIoControl()这个函数传入的参数不正确吧

网友:
// open handle to the camera device
    hCamera = CreateFile(TEXT("CAM1:"),          // "special" file 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 desired access
        FILE_SHARE_READ|FILE_SHARE_WRITE,   // sharing mode
        NULL,                   // security attributes (=NULL)
        OPEN_EXISTING,            // creation disposition
        FILE_FLAG_RANDOM_ACCESS,  // flags and attributes
        NULL);                  // template file (ignored)
    if (hCamera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TPR_FAIL;
    }

    // open a pin for capture
    hCapturePin = CreateFile(TEXT("PIN1:"),          // "special" file 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 desired access
        0,   // sharing mode
        NULL,                   // security attributes (=NULL)
        OPEN_ALWAYS,            // creation disposition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lags and attributes
        NULL);                  // template file (ignored)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CapturePin)
    {
        return TPR_FAIL;
    }

网友:
我想也是。无奈给驱动的也不给更详细的说明,我也是刚刚进入wince下应用开发,搞不太清楚。可怜自己不会写驱动...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有没有做wince camera驱动的,如果有参考的例子是不是Douglas Bol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