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iew debugger + multi-ice 调试Linuxn内核

楼主:
realview debugger 调试linux 内核,使用multi-ice仿真器,目前已经可以将image通过vmlinux把内核导入sdram并运行,但是程序会跑飞在kernel_init的函数中,设置断点也会有些问题,而且无法挂载文件系统,烧入的zImage文件是可以挂文件系统的,不知哪位大侠 能给帮助。有过相关调试经验的。
本人msn : rui-wang2002@163.com
mail : rui-wang2002@163.com

网友:
帮顶一下吧。我没用过multi ice.以下提一些我的想法,看看是否有用。
realview软件仿真与硬件仿真如果没配置好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这是我碰到的。
如果要验证代码是否准确,可以直接烧下去看结果正不正确就好了。
还有,跑飞后,停下来时可以看一下在哪个位置,是否一直在这个位置。因为硬件初始化常有时序要求,仿真如果断点下来就有可能初始化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