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 MODEL 如何取得短信发送报告?

楼主:
GSM MODEL 如何取得短信发送报告

网友A:
有命令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命令可以设置的。

哪个命令,以前测试过的,好像不成功.

现在判断是否成功,是返回OK状态 AT+CMGS

网友:
你这样需要两个GSM模块    一个发送消息  一个读取消息 并发送收到的确认信息

send_sms()

while(read_sign)
        {
            read_sms();
                        read_sign=0;
        }
if(sms_search())
{send_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