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开发windows的实时控制系统

楼主(2009-02-19):
求助:关于开发windows的实时控制系统
现在有一个应用程序,实时性不够,想在windows下加一个实时模块!经过查找资料,目前确定的方案是添加一个实时驱动模块,而这个模块就用一个内核模式驱动程序来实现!该程序通过接管实时定时器的中断,也就是系统时钟中断,然后先将控制权交给实时任务,然后再还给windows内核。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现成的这种模块,因为我们不是主要搞这个的;如果没有,这个模块大概该怎么做? 谢谢各位大侠了1!
windows
控制系统
应用程序
开发
资料

网友A:
WINDOWS本身就不是一个实时性很强的系统,如果对实时性有要求建议VXWORKS。

网友B:
你想用windows本身区实现实时系统是不行的,因为windows本身就不是实时性系统,你可以附加一个实时性模块,通过实时的通讯告诉pc,这样你的模块可以带一个实时性的系统,然后把获得的信息反馈给windows,也可以实现类似的实时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