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string和CString型变量如何转换

楼主(2009-12-15):
evc下string和CString型变量如何转换
evc下string和CString型变量如何转换
如何

网友A:
主要要看string的操作函数,如copy,substr
我没有用过,只是建议

网友B:
char与CString可以转!
String与CSrting貌似直接可以

网友C:
string -> CString
CString.format(”%s”, string.c_str());
用c_str()确实比data()要好.

网友D:
http://www.cppblog.com/justin-shi/archive/2009/08/08/53195.html
【转】C++ int,char,string,CString类型转换(整理总结)
我在google上找到的,你看看

网友E:
string 转 CString
CString.format(”%s”, string.c_str());
看看下面几篇文章
http://www.cppblog.com/justin-shi/archive/2009/08/08/53195.html
http://blog.eeworld.net/yysdsyl/archive/2008/05/20/2463662.aspx
http://www.busfly.cn/eeworld/post/cpp-CString-string-char.html